X4II 炸鸡,求可能的原因????

楼主(2014-03-31):
飞机是上个星期炸的,还没有修~今天上论坛求助一下,本人只是悬停~然后突然飞机自动打满负螺距(3D模式下),我可以肯定我绝对没有动油门的操纵杆~大约4米左右的高度~一条直线炸下来~炸下来的时候飞机平衡性很好,尾巴锁的也很好~距离比较近下来测试过排除失控的可能性~飞机直接负螺距插向地面~~如果下面有什么~那个必死~~真的太意外了~目前现在无解~请大师们帮忙分析啊~(那种感觉就像有人拉了一把负螺距一样的~)太邪门了

配置:
X4II
好盈铂金80A
kst515+RJX0391
mb
天蝎星
目前怀疑 电调BEC问题 或者MB 自身问题
实在无解  大神告诉我为什么把~~

损失:
吐槽一下泰世果然炸下来不便宜哈
大齿盘              60元(两个)
尾管                 68元(两个)
RJX大小浆     120+35(还好没有用原装浆280元一副哈)
脚架                35+27元
散齿                 38(两套)
尾垂                124元(带水平翼)
铝柱1个弯了            58元(一包5个)
尾撑弯了  还能用就不买了
合计:565元~~~

等答案啊~~~

补一个X4ii 炸之前的一个电的视频

楼主:
沙发自己做~~
刚装好的X3 也没有什么信心飞了~

其实在这次炸鸡前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当时掉下来的高度低,只是坏了脚架和散齿,当时马达齿上的松,下来的时候马达齿掉了,大齿盘没有扫,还以为炸鸡是因为马达齿掉下来!现在想想应该是先炸鸡马达再掉下!

网友A:
怕什么。。上。。。。 X4II 肯定机械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什么。。上。。。。 X4II 肯定机械 问题

机械?会是什么机械原因呢?

网友B:
练悬停也开3d模式?感觉要么不小心动了什么开关 要么失控.

网友C:
500多人民币,不贵了。。
HF上有个货,小炸Vibe 90SG,(重着陆)960刀配件费(加上税,1000多刀)

网友D:
2个可能:震动导致3轴错误动作或接收机问题。

网友C:
是不是MB掉信号了? LZ果断试一下失控保护的时候斜盘舵机是什么状态,如果是最大负螺距,这就对上号了。。。。

网友E:
慰问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MB掉信号了? LZ果断试一下失控保护的时候斜盘舵机是什么状态,如果是最大负螺距,这就对上号了。。 ...

排除失控,实验过了,失控时候螺距保持,油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多人民币,不贵了。。
HF上有个货,小炸Vibe 90SG,(重着陆)960刀配件费(加上税,1000多刀)

噢~这个安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悬停也开3d模式?感觉要么不小心动了什么开关 要么失控.

一般飞行养成的习惯,只要飞机起飞都是3D模式,不然忘了开3D,一翻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可能:震动导致3轴错误动作或接收机问题。

是滴,我也怀疑3轴,但是之前3个电都很好,一个朋友那这台机乱飞都没有什么问题,我飞的时候很温柔,郁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排除失控,实验过了,失控时候螺距保持,油门关闭!

你的失控是怎么实验的?
我的意思是把卫星接收连线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慰问慰问!!!!

中山兄都来慰问了,感激哈,就是不知道道炸鸡原因,修好了估计还要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这个安慰多了!

他也是点背,两块侧板都烂了一点(那一点就没法用了)
头罩被砍个洞,主桨砍坏一点, 尾管一个坑。。。这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失控是怎么实验的?
我的意思是把卫星接收连线拔了。。。

失控做了两种实验,一个是关闭遥控!
第二是好心模有直接拉距离!dx8有一个缩小功率的测试,拉距离模拟瞬间失控和瞬间接通都是舵机保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也是点背,两块侧板都烂了一点(那一点就没法用了)
头罩被砍个洞,主桨砍坏一点, 尾管一个坑。。 ...

侧板坏了是有点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失控做了两种实验,一个是关闭遥控!
第二是好心模有直接拉距离!dx8有一个缩小功率的测试,拉距离模拟 ...

那你就试试把卫星接收从MB上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试试把卫星接收从MB上拔掉。。。

我的卫星是接在接收上的!
接收用的dX8附带的:AR8000+卫星!

网友F:
慰问,我上周末也炸机了。不过越炸越有精神。楼主别泄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慰问,我上周末也炸机了。不过越炸越有精神。楼主别泄气啊。

谢谢安慰哈,主要是找不到炸鸡的原因难过!

网友C:
我还以为你用了MB那根转接线。。。直接卫星的
那可就真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你用了MB那根转接线。。。直接卫星的
那可就真不好说了。

大飞机不敢只接卫星哎~所以我自己排除失控问题!下面就请高手回答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安慰哈,主要是找不到炸鸡的原因难过!

电子设备出问题是难免的,大VBAR 才2000左右。200万的奔驰还被人用牛拉 被人砸呢,您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设备出问题是难免的,大VBAR 才2000左右。200万的奔驰还被人用牛拉 被人砸呢,您说呢!

但是两次这样的问题发生了,不是偶然现象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还有 您这个炸机绝对不是机械问题,100%是失控了,陀螺仪的可能性较小,您的遥控和接受可能有问题 (从新启动)

网友:
我刚才帮你看了一下,好像是DX8的问题

网友C:
HF上有多人,用DX8瞬间最大负螺距。。。

网友F:
报下遥控和接收 希望不是华科尔D1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F上有多人,用DX8瞬间最大负螺距。。。

是吗?我的控一直飞”两架450都是非常正常的!不会是接收问题吧?那就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报下遥控和接收 希望不是华科尔D10啊

其实d10我用了很久,从来没有失控记录!这架飞机我用DX8+AR800+卫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d10我用了很久,从来没有失控记录!这架飞机我用DX8+AR800+卫星!

把DX8出了吧 换FUTABA的 用SBUS 估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我的控一直飞”两架450都是非常正常的!不会是接收问题吧?那就郁闷了!

好像HH鸟都没鸟,估计是小概率事件。。。
有3GX,和7200。(没有看到传统MB)
要不在地面上多测试一下看看问题会不会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HH鸟都没鸟,估计是小概率事件。。。
有3GX,和7200。(没有看到传统MB)
要不在地面上多测试一下 ...

我现在先换掉陀螺,我450的mb和x4II的调换,在450上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曾经换了个遍最后发现是RD721的问题,而且出问题的时候接收机灯是长亮的。

网友D:
希望不是AR8000的问题,要不然对我入DX9打击太大了,我是被RD721的假象骗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不是AR8000的问题,要不然对我入DX9打击太大了,我是被RD721的假象骗了好久。

我两次出现同样的问题,绝对不是偶然,我会一个个试,等找到问题告知大家!
另请楼下高手回答可能的原因!

网友G:
X4,X5炸一下小500很正常,安慰一下楼主
修好又是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G:
X4,X5炸一下小500很正常,安慰一下楼主
修好又是条好汉

屌丝之前一直炸450的,适应这个还要过度一下,关键是怕修好了还炸,没有找到原因是关键!

网友H:
有点小惨!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小惨!安慰!!!

谢谢安慰!关键是求答案!

网友I:
前来表示慰问,你摔机金额够我买一组600的桨,不算贵哦!根据我的经验,我会把全部设备换完,重新试飞,包括遥控器!机械故障不会满油门坐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来表示慰问,你摔机金额够我买一组600的桨,不算贵哦!根据我的经验,我会把全部设备换完,重新试飞,包 ...

哈,丹尼王来慰问欣慰不少~飞大机的人是不觉得贵哈~但是没有条件换掉所有的设备,只有换掉一部分试试看~

网友J:
坚定了不玩大机的信念,只玩45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坚定了不玩大机的信念,只玩450

我也是主飞450,我两架450练习,但是大机还是要有滴~感觉不一样!

网友K:
周六也是失控炸X42的魔友,表示慰问,同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周六也是失控炸X42的魔友,表示慰问,同悲啊

不发帖不知道~还有同患难滴兄弟啊~

网友K:
我的初步检查是BEC供电问题,惨啊,才飞第三个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初步检查是BEC供电问题,惨啊,才飞第三个电啊

我也怀疑bec供电问题,准备买个v3的100A 试试看!同是第3个电,不过第一次炸鸡是第一个电炸的!

网友L:
哎,都是米啊,我的550很少飞,所以还没有炸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哎,都是米啊,我的550很少飞,所以还没有炸

主飞450,该飞该炸都没有问题~主要炸得太不明不白了~所谓死的冤枉哎~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主飞450,该飞该炸都没有问题~主要炸得太不明不白了~所谓死的冤枉哎~

不着急,会找到问题的,找到问题和我说下,我也是用MB三轴,也怕遇到你这情况,。所以

网友:
我有个朋友用花牌50A定速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突然负螺距,直接蹲下来。还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着急,会找到问题的,找到问题和我说下,我也是用MB三轴,也怕遇到你这情况,。所以

我自己有还有2个MB,估计即使是MB问题也是偶然!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有还有2个MB,估计即使是MB问题也是偶然!

我也2个MB.450和550,还有个K8.所以打算在配一台机子,K8就飞450

网友M:
接受机陀螺一件换到450上,用替换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2个MB.450和550,还有个K8.所以打算在配一台机子,K8就飞450

恩~k8我也有,k8准备换到450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接受机陀螺一件换到450上,用替换法最好

是滴,先换MB!接收有点大了!

楼主:
谢谢慰问~~更想等答案~~

网友K:
草兄我昨天刚把X42修好,爽飞了6电,换的铂金V3电调,用7.2V供电,很好飞,建议你把桨换成470,改X5尾管,浮力更好。祝假期爽飞

网友K:
顺便提一下,上次炸鸡应该是电调BEC供电问题,还有我还是用的华控,不过没有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顺便提一下,上次炸鸡应该是电调BEC供电问题,还有我还是用的华控,不过没有刷固件

是的,我也怀疑,我mb在450上测试过,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草兄我昨天刚把X42修好,爽飞了6电,换的铂金V3电调,用7.2V供电,很好飞,建议你把桨换成470,改X5尾管, ...

我只换主桨、尾管,传动就OK了吧?

网友:
对,其他都不用换,我尾管还没有截,显得有点长。

网友K:
哦,尾拉杆必须换,尾撑看就看你了。

网友N:
又一个,遥控器只用futaba,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尾拉杆必须换,尾撑看就看你了。

噢,还有拉杆!尾巴截多少?尾桨不用加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又一个,遥控器只用futaba,不解释。

失控问题排除,首先,没有失控记录,然后测试过失控保护,失控后舵机保持,油门为0!

网友K:
尾桨不用加锁尾很好,尾管有的截3cm有的截5cm看你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尾桨不用加锁尾很好,尾管有的截3cm有的截5cm看你自己了

好的,不过截了话,所有东西都要截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失控问题排除,首先,没有失控记录,然后测试过失控保护,失控后舵机保持,油门为0!

这位同学钱还是扔得不多,扔得多了自然就会只选一种遥控器了。

网友O:
我的最近也炸了 限位环松了 空中砍尾巴解体。。。哎。。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最近也炸了 限位环松了 空中砍尾巴解体。。。哎。。

一起,默哀~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位同学钱还是扔得不多,扔得多了自然就会只选一种遥控器了。

我光看别人扔钱了。
550以上的飞机,从接收机开始算,除了Ch3 ,其余通道上接的都是Futab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光看别人扔钱了。
550以上的飞机,从接收机开始算,除了Ch3 ,其余通道上接的都是Futaba。。。{:1_6 ...

同样除了vbar和电调统一futaba。
卫星真是个坑爹的东西,以前用dx8的时候卫星和接收连接的线接触偶尔不稳定,飞着相当的不放心。

网友P:
舵机没问题吧,我以前也碰到因尾舵机造成飞机自己掉下来,开hold都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舵机没问题吧,我以前也碰到因尾舵机造成飞机自己掉下来,开hold都不起作用

应该不会3个一起坏吧?

网友P:
就一个尾舵机出问题,造成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就一个尾舵机出问题,造成失控

但是我是3个舵机一起负螺距哦~

网友Q:
检查三轴~~~,BEC问题不会满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Q:
检查三轴~~~,BEC问题不会满负螺距

目前mb已经在450上安全飞行20起落,估计不是mb问题,我想可能bec供电不足?

网友Q:
引用 楼主:
目前mb已经在450上安全飞行20起落,估计不是mb问题,我想可能bec供电不足?

你都试过了。失控保护舵机不动。供电不足也不会全油负螺距嘛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都试过了。失控保护舵机不动。供电不足也不会全油负螺距嘛

是的,但是这个说不通哎~这种情况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R:
快修好一起去飞,见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快修好一起去飞,见识下

原因不明哎~见识炸鸡哈!

网友S:
中国古代有种说法叫。鬼拉机。
也有可能是现代原因比如 斜盘拉杆脱了,病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中国古代有种说法叫。鬼拉机。
也有可能是现代原因比如 斜盘拉杆脱了,病状一样

哎~真搞不懂啊!

网友(2014-07-18):
就动力大,其他还是500.电子问题有的时候就这么发生一次,让你永远都在郁闷。

网友:
小錢的修雞費,就當再次加新一下你的X4,沒有壞處

网友:
这么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