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14sg + naza lite 无法开机 f450

楼主(2014-03-31):
没辙了。又来这里找老师。以前用 T8J 没有类似问题。今天换去14sg 设置好了。traditional 没有用sbus
连接 1A 2E 3T 4R .5X1 6X2 7U 。校正14sg 设置好了 拔掉 USB。
按4种组合方式开机。。。。。无反应。。。。黄灯慢闪。。
老师们帮帮吧。谢谢。本来要去炸鸡的。泡汤。。

网友A:
知己修不好的话发到北 京双叶去修在修不要就换控吧
我的18mz发到日本去了20天了没有音讯

网友B:
設定好有沒有按上面的"寫入"?

楼主:
写入了,就是没反应。。

楼主:
推杆,没有问题,调试软件上都对应。就是不能开机。

网友C:
看看我的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5&page=1

楼主:
长官。看了机架挺美。不过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丫

网友D:
四个基本通首方向是否正确?
U通道是否能在三档之中切换?
打到相应的飞行模式时,是点亮兰色?
打在什么飞行模时进行解锁操作的?

网友E:
自己再认真检查一遍,仔细阅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