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3的顺滑问题

楼主(2014-03-31):
之前450飞7075 大飞机飞老狗
这下7075缺配件,买不到,老狗电调爆炸了,返厂未归
组装了台X3,各齿轮间隙严格留出可飞机装好后用手转动大桨只能自转两三圈,和7075整机的几十圈比差距相当大呀,
我不明白是我没有上齿轮间润滑油的问题,还是新飞机磨合不够?????????
说明一下:各关键部位垫片安装三三两两严格按照装机说明,主轴也可以豪无阻力一落到底 ,难道X3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我哪里忽略了

网友:
新組裝好都會比較緊一些,飛個幾次就會很順暢了

网友:
越飞越顺

楼主:
就是按照你这个安装6注意严格装机的,就是不顺
还是感谢丹尼王,每次都得到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你这个安装6注意严格装机的,就是不顺
还是感谢丹尼王,每次都得到解答

曾经我也是为这个问题发愁,但是2-3圈绝对不正确,我自己修整了就相当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你这个安装6注意严格装机的,就是不顺
还是感谢丹尼王,每次都得到解答

大齿盘上下间隙是个重点,你得慢慢细心调整。另外第三轴承座也非常关键,左右侧板上的安装孔是长圆形的,螺丝可以上下调整,安装的好坏对主轴是否能顺滑空转的影响非常大,LZ多试试就是了

楼主:
嗯,我是比较苛刻的人,飞机状态不好,一般都不愿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