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NAZA Lite+无刷云台+鹰眼

楼主(2014-03-31):
新手第一次玩模型什么都不懂,在淘宝上买了一台DJI F450 套机、NAZA Lite GPS、5.8图传、减震脚架、无刷云台、鹰眼。

用 DUPU 11.1V 850mHA电池给图传和云台供电,用DUPU 14.8V 5200mHA电池,悬停只有7分钟。

8045的桨,整机重量2000G。

这样的结果正确吗?

网友:
差不多啊!

网友A:
怎么这么重。我的F450机架,原厂脚架,原厂2212电机,30a电调,1038桨,naza-m+gps,200mw图传,云台山狗,穷人osd+gps,图传云台电池3s800ma,动力3s4200ma,总重1635克,3.6报警,下来3.7几,十分钟沒问题。你换1038桨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B:
我也新手,请问大家,买楼主这样全套得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重。我的F450机架,原厂脚架,原厂2212电机,30a电调,1038桨,naza-m+gps,200mw图传,云台山狗,穷 ...

我也没比你多什么东西啊,还比你少了 OSD 图传比你重点,但是总体差的太大了啊。。

我到底重哪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比你多什么东西啊,还比你少了 OSD 图传比你重点,但是总体差的太大了啊。。

我到底重哪了啊。
...

我想应该是重电池上了吧,但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吧,我的电池是达普3S4200MAH20C,重335克。

楼主:
我的是DUPU4S 5200MHA

网友C:
充电你冲进去多少电量了?

楼主:
2000多 到 3000多 不等。

楼主:
基本上都是2000多一些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你冲进去多少电量了?

充进电量多还能影响到电池的重量???求指教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LITE控好用不?

网友:
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
怎么不用3s跟1038的试试

楼主:
手头没有这么大的3S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新手,请问大家,买楼主这样全套得多少钱啊?

你好,我这有个8通的遥控,请问你需要吗

网友:
450机架~  nazalite gps~   400mw图传~ 碳迁脚架~  双舵机无阻尼云台~  680kv电机~  1147浆~  3s 5200电池~  3s1000图传发射电池~    一个led夜航灯~    鹰眼摄像头~    fpv飞行全重1750克~    飞行10分钟左右..................(电压设定在3.7报警)  下来电压也在3.7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