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977换了大桨,这应该是最直接的增加动力方式。(测试归来,失败)

楼主(2014-03-31):
其实上了150的大桨看起来还协调。这个150大桨比原装配的厚重很多。
当然也长那么一点,桨宽也多一点。同样转速升力估计起码增加30%

977很省电,说明他没有利用完电机功率。
这次换桨可以把这些多余的储备发挥出来。
希望如此。
室内悬停了一下,貌似更稳了。不过这个我不大关心,明天3D才知道动力增加量是否有预测的数值。

150的桨是薄的,找2个烟盒卡纸打动做桨根垫片,刚好!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A:
请问lzV977在3D模式下,十字盘不能自动回中?怎么才能控制

网友:
改了以后留空时间会缩短。

网友:
gdf20081988发表于2014-03-31 06:23:03
请问lzV977在3D模式下,十字盘不能自动回中?怎么才能控制
同求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换大桨不增加动力  要增加动力的唯一办法是换大功率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大桨不增加动力  要增加动力的唯一办法是换大功率电机

v977那在手上开3d后猛推拉油门基本不掉转,确实是动力没有完全发挥,换大一点的桨肯定会更爆一些,但是对7mm锁尾提出更高要求,这个是需要权衡。换桨后大螺距时电机负荷稍微加大而已,耗电会增加一些,猜想的。。

网友:
   換大槳可以加大升力,但同時對尾摩力度要求更高,感覺這個尾摩和 v922 尾摩是差不多 kv ,用在 922 上效果很差,所以偉力加長尾管及限制了螺距, 總算勉強鎖到尾。等我原裝尾摩無力時,一於加長主翼及改換高 kv 的尾摩,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等看3D测评

网友:
等3D视频

楼主:
测试归来

和十楼说的一样,之前我也考虑过锁尾问题,毕竟150的大桨太重了。
977要那么不合比例的长尾管就是有它的道理。
试飞时候发现动力解决了,比原来高很多。
但是锁尾不行了,翻过来都锁不稳

称重一下这2个桨的重量就知道977的桨是很轻薄

所以说我们除了等升级的尾电机没有办法。或者是安心适应这个配置吧,毕竟人家厂家的人都飞得那么好
要从自己的技术上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V977在3D模式下,十字盘不能自动回中?怎么才能控制

3d模式下不回中正常,因为所有三轴都是这样的。

网友C:
我记得977的桨根厚度和华科尔的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977的桨根厚度和华科尔的是一样的吧。

跟v922根部厚度一样,但是v922大桨的孔要大一些,中午在店里试了一下,浮力大了很多,比以前低10%油门就悬停了,而且貌似更贼了,虽然有重锤。

网友:
厂家该考虑改变了,要么换套曲线,要么改变齿轮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模式下不回中正常,因为所有三轴都是这样的。

怎么才能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