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想弄个玩船的控······

楼主(2014-03-31):
前几天买了条小公主号·不过控要自己配···求介绍一款玩船的控····有人说枪控貌似玩船距离就变短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求指导··求推荐······水里200米左右··价格150左右·谢谢·

网友:
同问,华科尔D10可以玩船吗?

网友A:
75频3pk带1024ccpm接收。一公里内没失控过。玩车船神控。闲置好久了。可出你不过价格超出你的遇算了

网友:
乐迪的RC3S   地面实测距离不低于200米  按照售后指导  打开遥控器 打开电路板上的一个开关,距离可以增加至400米左右。。且新版带陀螺仪的接收机即将上市,跑直线的利器。。接收机也支持高压,2s锂电可以直接插接收机。这样用高压舵机就更好了   普通舵机还是建议用电调输入。。 最重要价格  现在260  一套 带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频3pk带1024ccpm接收。一公里内没失控过。玩车船神控。闲置好久了。可出你不过价格超出你的遇算了

SO ··预算加大了··准备买个板控玩···这湖比较大···

网友:
想玩的话遥控器可是非常重要的,万一在水里遥控器失灵的话,你总不能游到几百米的水里去吧;还是得去问问玩船的老手,看什么控即好又安全,然后再确定买什么控了。

网友(2020-04-04):
不作远航,用FM遥控设备就可以。经济实惠。

网友:
6ex  72板控 有需要找我 玩船 玩潜艇必备

网友:
玩船200m现在大部分2.4G控都可以;你要再远就只能上老的FM机了。

遥控这玩意儿,同样的控和接收,视距里,天上的飞机的可控距离比水面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