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 带罗盘的GPS的问题…

楼主(2014-03-31):
罗盘校准后标出了北方(N),理论上我把它转90度应该指东或西,180度就是南吧!!但是它不是,转180它指东或西,90度东北或西北,这是怎么回事?还需要调哪里的参数吗?

网友:
校准一下

网友A:
没有校准

楼主:
校准了啊!这算对了吗?

网友:
泡泡老师教程第9课

楼主:
泡泡老师现身啦!我就是按你的方法校准的,360度全方位转,最后出这个对话框!图能看到吗?

(WIN7下贴图只能是链接吗?我在另一台电脑〈XP〉上可以直接上传照片的!)

网友:
沒看到图.....

网友:
应该不对。。。。磁偏角都是0。。。。怎么可能。

楼主:
这两个选项该选哪个呢?可不是管哪个我都试了,都一样的....

网友:
试试 把前面的选项先上  再效准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