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在小区里飞点小飞机!求推荐!

楼主(2014-03-31):
想在小区里飞点小固定翼!但又没有设备自己动手做!给为大神某宝上有没有现成的推荐一个!

网友:
F3P  小电直

楼主:
F3P有点大了!

网友:
小区。。。固定翼。。。我围观吧。

网友A:
最好别在小区飞'除非你想出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在小区飞'除非你想出风头

这才是重点!

网友:
最好打消这念头!除非你飞个小直机。

网友:
我每次飞回来都是在车里把飞机用布包住才忘家里搬的

网友B:
地平线的小固定翼

应该差不多了。不过还是危险。毕竟砸着小孩你就惨了

网友:
固定翼F3P,

网友:
后推的KT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的小固定翼

应该差不多了。不过还是危险。毕竟砸着小孩你就惨了

应该是小孩就惨了,玩模型要注意自身安全,更要注意不要伤害到别人。

网友B:
对,KT板后推也可以,或者F3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KT板后推也可以,或者F3P

某宝的航梦HM830电动遥控纸飞机怎么样....

网友:
去翻我的帖,很多都是小区飞,200翼展-----600翼展都能飞

网友:
伟力F939新出的小固定翼,200多

网友:
介绍一款符合小区飞的小飞机
章炳义设计及手工制作 双动力差速转向
遥控二通道三角翼伞(试验机试飞)

设备
二通道遥控 收发
电机       10 X 12 X 15 mm有刷电机 二只
舵机
螺旋桨     65 X 60mm
电池               镍氢1/3AAA     110mah 五节串联
飞行重量   74-85
飞行时间   5-6 分钟

伞面尺寸
主樑       345毫米
斜樑       390毫米
翼展       500 毫米
骨架顶角  80
伞面顶角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