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架飞机图纸刚制作完成有1.2M 练习机 1.34米腰推机

楼主(2014-03-31):
这个是1.2M 练习机,可以用油25发动机左右级。也可以用2217 电机配2200电池。设计起飞重量1400克,用油  用电 1200克

这个是仿涡喷的腰推机,设计起飞重量1900克

图纸使用2MM 层板,3MM层板,2M轻木片

网友A:
我们群的榜样!!~漂亮啊,你的还是结构简单 ——航模设计与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群的榜样!!~漂亮啊,你的还是结构简单 ——航模设计与制图

在蛮漂亮的基础上,结构尽量简单。

网友:
强大的海哥

网友B:
大神啊,能给个3D机的吗,比如说EXTRA330,EDGE540,34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能给个3D机的吗,比如说EXTRA330,EDGE540,342之类的

暂时木有3D机,有3A机还在弄,主要是先 做上面这两个飞机,看看机翼结构是否合理,合理就 把手上的3A机做出来。没弄过对插机翼。不知道强度是否可以。

网友C:
尾撑用的层板吗  建议再挖孔,使劲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撑用的层板吗  建议再挖孔,使劲挖

已经挖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木有3D机,有3A机还在弄,主要是先 做上面这两个飞机,看看机翼结构是否合理,合理就 把手上的3A机做 ...

强大的楼主,支持大神

网友:
支持一个,继续潜水学习

网友D:
路过,看一下。螺旋桨没有按照螺距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看一下。螺旋桨没有按照螺距画的吧。

没有。螺旋桨,太难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螺旋桨,太难画

这样的话螺旋桨的效率就不行咯。

网友C:
看你图上 开了些圆形减轻孔 个人觉得 还可以开大些 最好是开三角减轻孔 整个开成桁架结构

网友E:
楼主,层板怎么切割的,用雕刻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螺旋桨的效率就不行咯。

螺旋桨,不用做呀,用成品,画螺旋桨,是看下,大小是否合理,腰推机,桨直径受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上 开了些圆形减轻孔 个人觉得 还可以开大些 最好是开三角减轻孔 整个开成桁架结构

因为是2mm的层板,所以,怕开太多,强度不够,只有做出一架,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层板怎么切割的,用雕刻机吗?

都可以。

网友F:
楼主的SW是自学的吗?有没有SW画飞机的相关教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SW是自学的吗?有没有SW画飞机的相关教程呀

自学,,YOUKU上有画航天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能给个3D机的吗,比如说EXTRA330,EDGE540,342之类的

没完成342图纸有些。

网友(2014-05-10):
引用 楼主:
在蛮漂亮的基础上,结构尽量简单。

有没有50级的3D板机图纸啊?还有你这激光切割在哪家搞的

网友G(2014-09-26):
膜拜!可否求得图纸一套?qq85149323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膜拜!可否求得图纸一套?qq851493230

这个图纸,我好像发过了,你论坛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