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原装桨质量不错,虐待后不会碎,只变形了。S1000好重。

楼主(2014-03-31):
周六去北 京蓝天装他们欠我好的图传。赶上他们去外场试飞,我就跟去看热闹。

结果放我的F550的时候没注意到一片桨叶卡在外场箱的缝隙里了,到了地方发现桨叶已经变形了。

完全变成了之字形,但是却没有一点碎裂的痕迹,就只是变形。我觉得这说明了DJI的桨叶质量非常好啊,不像质量差的塑料会很脆,变形和冲击下会碎裂,好危险的。

令S1000有些重啊,一个人做磁场定位也是很辛苦的。

网友A:
应该是尼龙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尼龙材质

难道是所有的桨品质都这么好么?

网友A:
这种材质都是10寸以下的,大桨用这个就软的不能用了,大桨一般是尼龙+塑料或者碳纤+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材质都是10寸以下的,大桨用这个就软的不能用了,大桨一般是尼龙+塑料或者碳纤+尼龙。

多谢指导,又学习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又学习到知识了。

共同学习

网友B:
其实好桨才容易碎裂,因为比较硬的桨才会有高效率。最好的桨都用加硬的木浆。

当然实际中也要在韧性上有所取舍。

网友C:
1,这桨卡在缝,关箱子木有感觉么,得多大劲儿才能挤压成这样。
2, s1000 校验磁偏角真心费劲 ,体力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好桨才容易碎裂,因为比较硬的桨才会有高效率。最好的桨都用加硬的木浆。

当然实际中也要在韧性上有 ...

我是初学者,还真不太懂,如果换木质桨会有什么利弊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桨卡在缝,关箱子木有感觉么,得多大劲儿才能挤压成这样。
2, s1000 校验磁偏角真心费劲 ,体力活

哈哈,是卡在最里面合页的位置,由于杠杆原理,箱子盖子的重量下压,完全没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还真不太懂,如果换木质桨会有什么利弊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会更重,满油门电流更大。但是整体上会更省电,主要表现是平飞电流会更小。

很少有多轴用木桨,我不玩多轴。貌似高端的都是碳纤桨,也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更重,满油门电流更大。但是整体上会更省电,主要表现是平飞电流会更小。

很少有多轴用木桨,我不玩 ...

多谢指导,好像是很少看到有人用木质桨叶在多轴上啊

网友D:
我们前面航拍都用进口的木桨,感觉不错,只是不能折叠很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前面航拍都用进口的木桨,感觉不错,只是不能折叠很遗憾

那就要买木桨然后手工加工成DJI的电机能用的了?

网友D:
我们不是用在DJI的机架上,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不是用在DJI的机架上,自己做的

哦,那配什么电机呢?

网友D:
前面用的是横向折叠的机架配恒力电机和进口木桨,但是木桨不能折叠确实麻烦,现在准备再装一套自己公司生产的大型伞形折叠机架,用TM的来安装DJI的那个15寸的折叠桨,以后带出去就轻松多了,关键是桨夹部分我们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用的是横向折叠的机架配恒力电机和进口木桨,但是木桨不能折叠确实麻烦,现在准备再装一套自己公司生产 ...

好吧,我已经开始看不懂啦。哈哈哈

网友:
目前来说木桨暂时淘汰了,因为不能折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