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四轴使用一段时间,定点不稳,朝一边飘移的问题?

楼主(2014-03-31):
    如题,lite四轴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GPS 定点不稳,朝一边飘移的问题!
重新校准了遥控器、并重新校准指南针,还是出现朝一边以近1米/每秒的速度飘移,遥控器微调可以矫正过来,怎么回事?

网友:
进行水平校准就行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5&page=1

楼主:
早就拜读过摩友的帖子,平民级大制作的典范!

网友A:
gps陶瓷天线看过吗?裂了吧。

网友B(2014-07-02):
引用 网友A:
gps陶瓷天线看过吗?裂了吧。

您好,请问裂了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裂了会有什么影响呢?

飘,搜星慢,大幅度漂移炸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飘,搜星慢,大幅度漂移炸鸡。

我今天就是,大幅度飘,还逆时针旋转!非常不稳,根本飞不了,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就是,大幅度飘,还逆时针旋转!非常不稳,根本飞不了,请问怎么解决呢?

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