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電池可点火咀

楼主(2014-03-31):
网上 (1)      ni-zn 1.6V 充電, 說到性能好,充滿后有1.8v .       (2))    鹼性電 ,1.5v,好像電流不大, 不能連續用.
       (3)     鋰電 1.5v, 據說恒庒是1.5v ,最低電庒是1.45v, 一粒都要38元, 可用2000次.
        (4) 賣方說要買他們的電才可以充, 其它同類型的不可充, 該不是吧! 任何牌子的的充電器, 如果是可以充nimh 電, 則可以充任何的nimh 電.

      若是用作点火咀, 請問  (3) 锂是是否合适?我平時用1.2 v nimh  7 號電点火咀,不好用. 有什么建議?謝謝!

网友A:
我用的镍镉电池 JR原配的接收机电池 四节串联转成并联 一直用 一直用 一直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镍镉电池 JR原配的接收机电池 四节串联转成并联 一直用 一直用 一直用 .....

那市面上的1.5v 醶性可以嗎?

网友:
倒不是不可以 用他的话 成本有点高啊 考虑下2-4节并联的镍氢电池也不错

另 并联可以有效提高电流输出

楼主:
那些醶性電不能用在玩具上, 平价的五元多一個. 電庒到1.35v 便要充, 低過這個庒是過放. 另問如用3 號的電池1.5v 是否沒有四個並聯好?点火咀是1.2v-1.8V嗎?我用的是7 號配件点火咀, 很快便無電.謝謝!

网友A:
经常用 还是用充电电池吧  我比较喜欢用5#电池 2000ma左右 四节并联  体积也不大 好找一点 热火头1.5v 电压就可以了 1.2v也可以 接上去点一下看亮不亮就好

楼主:
充電池是1.2v 的, 充滿是是1.5v 左右.如用7#的電, 是否電庒不夠?市面上那种1.5v 的醶電,電流是否很少, 它說明,是不可用在玩具上.我心大心小, 也想買一個用,

楼主:
我在香港買镍氢充電池, 2000ma,也要三十多元一粒, 那個醶性充電器, 售35元, 送八個充電, 在淘竇,黃色那款.

网友:
由电池类型的内阻决定。
以能给出4A左右的电流为准。

楼主:
我買3.2v 的二個加二個筒用在接收上. 共6.2v. 該沒問題? 用nimh 四個並聯作点火.簡單一点.

楼主:
接收器的電池組輸出線是糼的線, 火咀点火那個組線是較粗的, 比它粗4 倍有多, 是否用夾子把它們連上?( 每組個夾子) ,或是 將火咀点火的電線 ( 原來是焊在起 ), 直接焊在電池組上, 考慮它的電線阻力大, 影响電流..

楼主(2014-05-18):
引用 网友A:
经常用 还是用充电电池吧  我比较喜欢用5#电池 2000ma左右 四节并联  体积也不大 好找一点 热火头1.5v 电压 ...

我我用電線把電杝池連上上一边直接焊上点火器, 一边接上ko 的公插作充電, 電庄是1.3v. 請問要不要做一個開關? 長時間不用時, 電池會否熱?謝謝!師兄是在廣州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我用電線把電杝池連上上一边直接焊上点火器, 一边接上ko 的公插作充電, 電庄是1.3v. 請問要不要做一個 ...

我是四节并联 2X2 火头夹子和电池用T插连接

中间不做开关 原因有二:、
1大电流小体积开关不好找
2多了个器件多了个出问题的地方

其实 直接连接上也可以 充电用火头做一个 或用假火头改一个也行

我在威海

楼主:
我是用電線除去了電線胶的,電線把電池連起來. 如用電線 ( 有胶線) , 每边用三組才行..另外,如 在火咀的是粗線, 電池部分是幼.我試過用3 # 電池的電盒( 庄一個電的), 它的電線輸出是幼的, 接上火咀上的電線是粗的, 結果火咀不亮.電太阻太大,想請教一下, b6 有用 (1)電流量capacity , (2)電庒voltage (3)温度tempvr  . 的設置,那個是傻優先的.如我要充5000nah 電, 最后的電庒是4.2v , 我設置時是訯置電充流量? 或是電庒? 謝謝!

网友:
1.5的可以 但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市面上的1.5v 醶性可以嗎?

不行电流不行,内阻大.

网友:
现在都用接收电点火啦~点火棒很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