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方形内框里面,可以打斜角吗?

楼主(2014-03-31):
一块亚克力板中间有个长方形的孔,想在长方形的2条长边打60度斜角,问了下雕刻机师傅说这种不能做,自己手工锉实在太慢了,锉的又难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A:
雕刻机可做,磨把倒角刀就可以,或画个面慢慢用平刀也可搞出来,最边四个角是要锉刀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可做,磨把倒角刀就可以,或画个面慢慢用平刀也可搞出来,最边四个角是要锉刀修修

可以用台钻,夹倒角刀来吗?

网友:
精雕做个斜面,用曲面精加工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台钻,夹倒角刀来吗?

作个靠山,可行的。

网友:
用锉刀,也很快吧,亚克力,又不是钢铁,齿 粗一点的,技术好一样好看,技术好,那角磨机倒得角看起来就像机床倒角。

网友:
直接用60度倒角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