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IMU 长期 侧放 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4-03-31):
这样侧着放IMU减震棉会不会歪掉?
这样放了大概半年了...

网友:
专用柜子!

网友:
目测楼主是来晒柜子的

网友:
文件柜视乎都很常见,电子元件怎么放没关系吧。

网友:
应该没事吧,元芳你说呢?

网友:
问问马航吧

网友:
有影响,海棉长期侧压变形

网友A:
这叫什么柜子啊?

网友:
目测LZ是土豪中的土豪,还是比较懒的土豪,为啥不定期给宝贝翻个身?为啥半年了都不给飞控通电飞一飞?

网友:
如果长期存放,建议在再次使用时,进行各方面检查以及悬停测试。

网友:
好霸气的干燥箱

网友B:
长期这样放置肯定是有影响的,尽量要水平放置,要怪只能怪设计者了。
这个干燥柜挺大的,请问什么型号和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这样放置肯定是有影响的,尽量要水平放置,要怪只能怪设计者了。
这个干燥柜挺大的,请问什么型号和牌 ...

除湿柜。可以保持恒定湿度和稳定的。不过貌似这个玩意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什么柜子啊?

除湿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