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电源给B6汉电源会不会提高充电效率呀

楼主(2014-03-31):
用B6充电器充直机的6S太慢了,充一块电要一个小时。所以想把电脑电源改到B6上用不知能不能提高些效率,B6原装电源是5A的,现在手里的电脑电原是10A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估计没有用。B6的充电电流最大就到5A,输入再大也不会有用。

网友B:
充一块电一个小时正常啊,换电脑电源也不会加快充电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用。B6的充电电流最大就到5A,输入再大也不会有用。

充6S的时候B6最大只能到2.2A再大大不了,如果换了电源是否可以加大充电电流呢如果到4A就快很多了,还有就是换了电脑电源可以肯定的是电源不会发热烫手而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一块电一个小时正常啊,换电脑电源也不会加快充电速度。

一块电一个小时五块电要充最少六到七个小时,而且B6的电源充电时会发热很担心会着火,换了电脑电源带散热的除了不会发热充电一点帮助也没有,看来还是要花银子升级充电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块电一个小时五块电要充最少六到七个小时,而且B6的电源充电时会发热很担心会着火,换了电脑电源带散热 ...

我是几块电池,就用几个平衡充同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几块电池,就用几个平衡充同时充。

也充的6S吗,那我的B6不是正品。B6和电源会很烫手会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充的6S吗,那我的B6不是正品。B6和电源会很烫手会烧了吧

电源会很烫手会不会烧,这个很难说。如果充电器内部元件烫手到手碰不上去,容易烧,至少焊点容易融化引起线路故障。

网友C(2014-10-18):
引用 楼主:
充6S的时候B6最大只能到2.2A再大大不了,如果换了电源是否可以加大充电电流呢如果到4A就快很多了,还有就 ...

B6充6S最高只能开到2.2A 这不关电源的事情,这事B6的50W功率的限制。只能升级充电器可解决充电慢的问题。还有你充的6S多少毫安的?我充6S 1400一般30分钟就好了啊。

网友D:
打个比方 用一个水桶通过一个水管往水盆里放水  放满一盆水需要一个小时   把水桶换成水缸水管还用之前那根(直径不变)要想放满一盆水需要的时间还得一个小时左右   您所说的电源就好比这个水桶 电脑电源是水缸  水管是B6充电器  水盆就是电池     说的有些啰嗦   所以单独更换成电脑电源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充6S最高只能开到2.2A 这不关电源的事情,这事B6的50W功率的限制。只能升级充电器可解决充电慢的问题 ...

我充6S3300毫安的500飞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个比方 用一个水桶通过一个水管往水盆里放水  放满一盆水需要一个小时   把水桶换成水缸水管还用之前那根 ...

有点晕,不过意思我明白了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6S3300毫安的500飞机用的

嗯楼上的比方很形象。话说半年过去了 楼主已经升级充电器了吧

楼主:
很长时间没碰飞机了。充电器的事也放一边了。

网友:
充太快了不是什么好事

楼主:
如果想飞500
提前一天就得充电。去了飞场半小时结束

网友:
要快就上大功率充电器。

楼主:
太贵了。少说一千五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