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ubx-6X gps设置办法

楼主(2014-03-31):
看到很多人在问apm的gps无法连接等问题,其实这些教程论坛里的模友都发过,现在我总结分享一下UBX gps设置波特率和UBX协议的办法 。
1:先理清原理:APM飞控支持UBX gps,使用ubx协议,gps通讯串口默认波特率38400。
2:gps和飞控的连接方法为电源正负相连,rx-tx,tx-rx,确认无误这些连接。
3:gps连接ftdi,检查相应的com口,打开配置软件u-center,选择波特率,选择对应的com口,连接后下边的连接标志为绿色(如果你不知道你的gps的波特率是多少,每个波特率都试一次,直到连上为止,一般在38400--57600),连接好后进行下一步
4:保存gps的默认文件,点击tools然后点击gps configuration...选择好存储的目标位置,然后点击gps》file,此时gps的默认数据就被保存,后缀为.txt
5:下载3dr-ublox.txt文件到gps,在保存好gps原始文件后就可以下载这个文件了,连接好gps后点击tools再点gpsconfiguration...选择3DR-UBLOX.txt文件,文件选择框的下边菜单打钩,然后点击file》gps,你会看到一个进度框,导入后会自己关闭,关闭后波特率应该自己变为38400,如果下载到一半就卡住,等待一分钟后关闭状态框选择对应的波特率和com口再下载一次。中途会弹出报错,忽略继续!然后连接GPS进行收星实验,按f9键找到ubx,右键,启用ubx协议。在ubx的子选项还能配置刷新率,可以更改为5HZ。按f8观察数据,这时在波特率配置栏你会发现波特率固定为38400了。
6:如果搜星成功,连接APM后会在地面站看到gps连接成功,右边会看见你当前的位置,大功告成! 3DR-Ublox.rar (857 Bytes, 下载次数: 1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码 密码  密码!!

5imx

网友B:
小弟才疏學淺請問1楼第3項所指的ftdi是什麼來的如何接線有图片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才疏學淺請問1楼第3項所指的ftdi是什麼來的如何接線有图片窝

TTL转USB的通讯芯片,玩开源必备的。

楼主:
补充一点:由于UBX的gps模块在修改波特率后掉电会恢复到之前的,只有刷3dr代码才能永久改变。大家在刷ubx之前一定要先保存gps的默认代码,后缀.txt,如果在刷完3DR后无法观察到数据,还原默认的代码然后启用UBX协议就好了,在配置栏里对gps进行设置后都一定要点保存。

网友:
如果有图片或者視頻教學就好了

网友:
记得导入前先改波特率成38400,否则一定报错,LZ调整下就没事了。

网友:
求问GPS的串口和FTDI怎么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