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3S新控到手,就说说感觉吧。附上海量图片

楼主(2014-03-31):
RC3S新控到手,就说说感觉吧。附上海量图片

作为一个由玩航模,现在又开始玩车模了,板控接触的挺多。国产进口的都用过,天地飞,华科尔,fu家的,还有spekt。车控还真用的少。 以前只用的dx2l,还是rtr配的,手感觉得还不错。又买了辆8车越野。所以干脆入个新控吧,本来是打算fu家的。但是正好看见RC3S,看了参数觉得还不错。所以干脆试试,因为以前用国产控也觉得不错,虽说有差距,但是能接受。

各种功能参数也不在贴了,大家应该都清楚,4通车控,应该是最便宜的了,至于量足不足,反正我认为适合新手使用。至少我用着感觉还行,

优点也说说,
功能多,足够用了,4通,带混控,3个比例通道都带电子微调。中文菜单,看着很清爽。遥控距离没有做拉距测试,但是车控毕竟不像飞机要求的距离远,基本都在100米内玩耍。响应不比dx2l慢,只能和dx2l,手里的车控只有这个。虽然便宜但是加量了,很不错。性价比高。

然后主要说说缺点吧,

1,外观不好看,塑料感太重,估计跟成本有关。毕竟价格放那呢。
2,天线只能90度转,这个其实也无所谓。
3,接缝处理不好,不平,不均匀。看照片
4,屏幕背光,接缝处漏光。看照片
5,电池仓做的我觉得有点惨不忍睹了,国产天地飞,华科尔板控也是几百块,做工都比这个好,进口的咱不比。看照片
以上都是做工方面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更好。

6,3通道没有中立点标志,无法准确判断中立点,只能在控里看,很不方便。
7,4通道为什么是点动开关啊,为什么不弄成普通开关。
以上两点很费解。

8,油门扳手手指头放里面,觉得有点大了,再稍微小一点点就ok了,我觉得我的手指不细啊,呵呵。
9,date数据口是空的,啥也没有。
10,说说接收机,应该是配的普通接收机,做工也确实差了点,外壳很不结实,底面的外壳很松,一拔居然开了,没用劲啊。不过开了就开了吧,不影响使用,但是看点电路板了,都没洗过,特别是焊插针的地方。以后能注意一下吗

还有几个疑问如下,
方向通道,左右不一样,屏幕上显示的不一样,见图  17~18
油门通道,左右不一样,屏幕上显示的不一样,见图。20~22

网友:
不懂,路过帮顶,顺便拿分!

网友A:
外观很浓的仿造,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呢? 距离远了是否会延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很浓的仿造,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呢? 距离远了是否会延迟呢?

仿造暂且不说,肯定有某某的影子。
因为刚玩车,车控也没用过好的,dx2l用着感觉都很不错。 如此rc3s手感略差些,响应速度跟dx2l没有差别。关键是没法跑太远,超过100米基本上姿态就看不清了。所以没有感觉太远会不会有延迟。哪天专门做下拉锯测试下。

网友:
中文界面看着不习惯啊

网友: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厚爱以及对乐迪的建议!
您说的这些缺点我司已经整理成文档提交,会在最短时间内修正这些不足的。
方向通道和油门通道,左右显示不一样

这个是可以在单边舵量里设置的,舵机、油门的左右比率一致,屏幕显示才会一致的
RC3S有舵量和油门各种曲线设置功能,通过设置,可以实现一致或者是根据实际需求,实现舵机,油门的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造暂且不说,肯定有某某的影子。
因为刚玩车,车控也没用过好的,dx2l用着感觉都很不错。 如此rc3s手 ...

中文菜单,相对调试容易多了。我是用GT3B的, 车跑远(也就70,80米)。延迟很明显,玩油车的时候,加油门,响应慢。。。 期待楼主测试报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