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绝版玻璃钢BF109,很漂亮,但果然不好飞,包含飞行视频

楼主(2014-03-31):
套材很结实,但的确很重,空套材就超过520克了,装机起飞重量940克,用EMP的3530电机,1400KV,9060桨,2200 3S电池,速度不错。

装这个机真的很麻烦,也是第一次装玻璃钢的,各种锯,各种开口,各种环氧树脂,装好之后很漂亮,可惜,很悲催,的确很不好飞。

之前听大家说这个机不好降落,结果发现,飞在空中也不好控制,主要是升降,反应很慢,打舵之后总要楞一下才有动作,而且动作幅度慢慢变大,总体说来比较迟钝。所以在空中很难飞出比较平的航线,总是波浪形的忽上忽下。

起飞速度也比较高,起落架也经常走不太直,所以从视频中看,桨机的起飞距离快赶上涵道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案。如果的确是这个问题,就准备当静态了。只有首飞5块电池,可能不会再上天了。

网友A:
想下手的时候没了!

网友B:
这样也行?请问楼主用什么主控?

楼主:
恩,油光锃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下手的时候没了!

我是在本论坛二手区收的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请问楼主用什么主控?

华科尔D10,这个问题和控没有关系。

网友C:
加个飞控试试。

网友D:
感觉重心不对吧

网友E:
感觉很一般既不象真还不好飞。

网友F:
是不是舵面比较小的原因呢?

网友:
想下手来着,谁手里有存货可以转给我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舵面比较小的原因呢?

我也有此感觉。楼主把副翼和升降的舵角的孔位向里移动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飞控试试。

会有效果吗?回头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重心不对吧

重心没问题

网友:
将近1kg的重量,但是相比之下升降舵的舵面实在不够看…本来这么大重量的飞机低速性能就不好,一旦速度下来不但没办法维持升力,那么小的舵面还无法维持操纵,如果抬头过大还容易失速…所以这样的飞机真的很难伺候……
如果可以,LZ试试改造一下,把升降舵加大,然后开出襟翼,或许能改善一下操纵性和低速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很一般既不象真还不好飞。

的确不像真,但是看起来还挺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舵面比较小的原因呢?

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此感觉。楼主把副翼和升降的舵角的孔位向里移动一点试试。

嗯,不过现在已经很靠前了,不是舵量不够,升降舵只用到70%舵量就很大了。

表现是反应慢,就是拉杆或者推杆之后,它要慢半拍才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