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天地飞9二代1024版的魔友?

楼主(2014-03-31):
本人一直用华科尔D10,用了2年,昨天心血来潮去买了个天地飞9二代普通版(1024分辨率的)到手后测试了下,发现动摇杆时舵机不是很顺滑,而且有一点点延迟(这个问题在D10上没有出现,D10反应速度很快,而且舵机很流畅,我用的是410M舵机)
是我的控有问题?还是天地飞就这个样子。。。
请教用过的达人。

网友A:
我的天8S(4096)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人都感觉到延时,那延时至少在ms级以上了,不太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8S(4096)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人都感觉到延时,那延时至少在ms级以上了,不太可能吧。

和D10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打舵时舵机走的不顺畅,感觉一格一格的,而且***摇杆,舵机会有点延迟,感觉响应不够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D10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打舵时舵机走的不顺畅,感觉一格一格的,而且***摇杆,舵机会有点延迟,感觉响 ...

应该是有故障了,正常的不会这样的,快去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故障了,正常的不会这样的,快去返修。。。

才新买的。。。通电10分钟都没有。。。
本来想支持下天地飞。。。
太失望了。。
D10用了2年屁点事情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D10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打舵时舵机走的不顺畅,感觉一格一格的,而且***摇杆,舵机会有点延迟,感觉响 ...

我和你的一样,天九就这样,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的一样,天九就这样,习惯就好!

原来不是控的问题。。。是不是换成4096版本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不是控的问题。。。是不是换成4096版本会好点

没那个必要,直接升级进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个必要,直接升级进口货

。。。。为毛D10这么顺滑。。。那实际飞行中会有影响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毛D10这么顺滑。。。那实际飞行中会有影响不?

影响肯定有的啊,说没有还不被人喷死!你记着不要用天九飞450以上级别和飞高级3D动作即可,飞固定翼和450航线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响肯定有的啊,说没有还不被人喷死!你记着不要用天九飞450以上级别和飞高级3D动作即可,飞固定翼和450 ...

另外天九延迟真的很大。。。。。。。。。

网友C:
我也用天7跟天9,就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天7跟天9,就这个样子

好的,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纠结了,天9就拿来飞飞固定翼了
直升机还是老老实实D10,天9固定翼专用

网友:
我用天9,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