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问题

楼主(2014-03-31):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sbus的这个分配线是不是 就是普通的Y线 只不过3个头而已

是的话 自己就搞定了 不然的话 一架飞机买几根这个线 承受不了啊

哪位用过 麻烦说下 谢谢了

网友A:
可不是普通Y线。。。。
你要SBUS线做什么?
接这跟线的必须是SBUS舵机,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是普通Y线。。。。
你要SBUS线做什么?
接这跟线的必须是SBUS舵机,更贵。。。

要线 肯定是 接 sbus舵机啊

F的sbus舵机 也有400+左右的 买的好点的普通舵机 也差不多这个价

但是这一根线 200一个飞机上来几根 可是受不了

从FUTABA 官方给的 sbus连接方式 以及sbus 的工作 原理来看 这个应该跟Y线差不多吧

网友A:
可能还真是普通Y线,
Y线又不贵,你整跟试试不就都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真是普通Y线,
Y线又不贵,你整跟试试不就都清楚了。。。

Y线是不贵 不过SB接受和SB舵机贵啊
万一不是 把接收烧了 我就了
坛子上 大神多  再== 看看有没有用过的大神
实在不行就 自己试吧

网友:
从设计上来讲,应该是普通y线一样的,如果不是普通y线,插普通y线也不会烧,因为从航模的设计接口上来说,一定会考虑通用性,所以用y线试一下不会出问题。再用实例说明:零度的飞控上面,实际是可以接普通控和sbus的控,在于软件上的选择,而ch7就是sbus的接入通道,接正常的遥控和sbus都不会出问题,所以用y线试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和兄弟的想法是一样的 真是没人试过的话 等过两天 东西到了 我试试

网友:
是不是Y线买一根回来拿万用表测一下看看呗

网友B:
是的!它只是比Y线多了一个接口,我都是自己做它,我用SBD-1**器可以使用普通舵机,链接sbus口,可不用买专用的sbus舵机,效果一样。

网友:
就是Y线,楼主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它只是比Y线多了一个接口,我都是自己做它,我用SBD-1**器可以使用普通舵机,链接sbus口,可不用买专 ...

感谢各位 赐教 呵呵
确认是Y线我就放心了 这个自己做10个头都没问题  不过不得不说 人家F原厂的 确实漂亮 看着很简洁

我也是准备 用  解  码  器   不过是FRSKY副厂的 更便宜

网友C(2014-05-11):
引用 网友B:
是的!它只是比Y线多了一个接口,我都是自己做它,我用SBD-1**器可以使用普通舵机,链接sbus口,可不用买专 ...

想请赐教SBD-1的使用方法!是否要配SBC-1使用?我的QQ:37618110。能否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赐教SBD-1的使用方法!是否要配SBC-1使用?我的QQ:37618110。能否指点?!万分感谢

是的,需要配SBC-1,可以设置16个通道,还有一种是电脑配置,价格相对较贵,SBC-1物美价廉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