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盈铂金三代 Platinum Pro V3 调速器 测评报告 之 静态篇 ◆

楼主(2014-03-31):
好盈 Platinum ProV3 调速器
测评报告 静态篇
HobbyWing PlatinumPro V3 ESC REVIEW
作者:Himalaya

序:
大约十年前,LiPo+无刷的革命,深刻/彻底地改变了电动模型的面貌,动力之残暴、响应之迅速、操控之顺畅…让EP RC全面超越油动机型(好吧,除了续航),也成全了无数在十几年前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200km/h以上的车/船模型、小型多旋翼飞行器的实用化…)。经过十年的野蛮生长之后,无刷调速器市场格局大致确定,业态固化,产品同质化趋势明显,技术方案雷同到甚至可以互相刷程序..… BLESC似乎已经“做到头”了,已经很久没有什么新意思。。。然后,就在这个春天,“王者归来”。。。。。
受好盈公司之托,笔者有幸评估好盈新近出品的Platinum Pro V3(铂金三代)无刷电调。这系列产品是好盈“厚积”多年之后的“薄发”之作,厂方毫不客气的用“王者归来”作为其宣传语。来头不小!必先体验之而后快。
画外音:为什么是“归来”呢? HW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公认的和事实上的行业老大,并一贯以“The Best ESCs in China”自居。这几年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也有目共睹。即不曾离去,何谈“归来”?莫非,她感觉到什么了吗? ^_^

被测评产品:
HobbyWingPlatinum Pro V3 50A
HobbyWingPlatinum Pro V3 100A

参比竞争产品:
纵向自K:好盈同厂前作 HobbyWing Platinum 60A
横向过招:美帝友商CastleCreations Phoenix ICE 50A

HobbyWing PlatinumPro V3           HobbyWing Platinum           CC Pheonix ICE

进化....

首先回顾一下
Platinum铂金系列的进化历程。

     Platinum 100A                   Platinum Pro 60A                   PlatinumPro V3 100A

黑->蓝->黑。作为Platinum铂金系列的铁杆用户,俺亲眼见证了好盈的惯用色的几次变迁。
当年铂金一代的时候就是黑色底板+黑色散热器。
后来以铂金二代和XERUN车调为代表,全面改投亮蓝色阵营。
近年来,先是高压系列选用全黑外观,而后推出的多旋翼专用版Platinum也变成黑色热缩管+黑色标签。今天的V3,也是深沉的黑!好盈义无反顾的回归了低调奢华。
下面请出主角,切入正题。

包装
一,纸盒设计
新版铂金拿在手里,第一印象:包装真漂亮!整体观感档次相当高,精品范儿。纸盒质地细腻,印刷精美,配合紧密全无半点松垮感,完全抛却了好盈产品之前的“朴素”风格,IT感强烈,完全是向着高大上的方向大步迈进的节奏。可见好盈在V3上寄予的心思。
HobbyWingPlatinum Pro V3 100A               HobbyWingPlatinum Pro V3 50A

为了整体的哑光质感,同时又不失彩图部分的印刷精美,
V3纸盒采用了局部模切覆膜工艺。手指轻轻滑过,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触感的变化,但要拍摄出来却不大容易。我对着窗户摆弄了半天,总算找到一个能拍出来的角度。

多数厂商的一贯做法是一个系列产品全部使用同一个包装,而这次好盈对50A100A产品却没有采用共用包装的低成本方案,包装盒大小完全相同,但仅仅因为图片和局部文字内容的变化而制作了两种单独的包装。

下面把两个版本对比来看:

                         顶视。封面全英文。

右上角标着480-550/450&450L级别直升机用。针对的主要目标销售人群很明显。右下角印着一直一固,算是对固定翼飞手们有个交代。那么,当今如日中天的、火爆到虚脱的多旋翼呢?

                     侧视。英// 三种文字,很遗憾,没有中文。

                        端面,没看出区别,似乎里面的抽屉可以共用。
改进意见:
包装相当赞,俺用力想了,没想出什么可挑剔的。尝试站在厂方角度吹毛求疵一下:
别光想着直机用户,固定翼群体也照顾一下呗。封面右上角只有直升机级别标示,可否也加上固定翼级别?例如50-Class 3D/ 60-Class Sport 之类
成本(多种物料的管理成本)这事,还是要考虑的吧。。。。^_^

作为对比,看看好盈的其它产品包装:

    当年的车用XERUN-150A,一个黑不溜秋的鼓成了包子的扁纸盒。

     同门师兄铂金30A(多旋翼专用版),近年大行其道,朴素啊。

     即便售价近千元的Seaking-130A-HV,也是整个塞塑料袋里了事,随便摔去吧。

二,开苞,见真容。

                   抽屉拉出来,规规矩矩。因尺寸差别,内胆折叠结构也不通用。

  左:100A版本;右:50A版本。本体被卡纸结构“悬浮”在中间,抗震抗挤压无忧。保护妥妥的。

左:100A版本;右:50A版本。全部东西抖落出来。100A的还配了风扇,通风不畅环境下有帮助。

可喜可贺,俺找到了又一件通用的东西:说明书:

正反面,中英双语,这就对了嘛!外盒印字怎么不走这个路子涅?

【下转2楼

楼主:
【上接1楼】

看了包装盒、看了说明书、又看了产品标签,俺彻底凌乱了,这货到底叫什么?
Pro或非Pro?

PRO”这一高大上的称号,到底有木有啊!?

改进意见:
● 能不能把“PRO”的事搞明白点?
外观与重量
一,翻来覆去看看

成本 VS 性能,看重哪一个? 这是个问题。

RCESC系列内产品的普遍做法:PCB/电路元件/外壳/包装统统完全一样,只用板上MOSFET的数量区别电流能力分出不同型号。Platinum前代产品也是如此,60A100A产品的差别只有MOSFET空着一部分或者全部上满。好盈官网甚至懒得分别拍两次照片,直接用一张图PS了事。

这么做成本是最低的,但60A型号不得不忍受与100A一样的体积和相差无几的重量。。。。中小型JJ的飞手们表示很难受。
V3版放弃了前代的通用平台设计,50A100A两个型号里里外外完全单独设计,两者都可以最优化。
整体外壳设计给人固若金汤的牢靠主观感受。而且,它不像任何人,只像它自己,赞。狠刹歪风啊,这几年出来的ESC,很多都在向Castle看齐,结构全抄,甚至包括颜色。。。。。

上各种特写。
左:100A;右:50A。斜向视角。注意100A版本已经预先做好了攻丝的风扇安装孔。

左:100A;右:50A。顶视。连散热器的铝型材都开了2种模具,HW你的钱没处花了吗?要不要帮忙? ^_^

左:100A;右:50A。底视。看见了吗?那硕大的、外露的、四四方方看不见线圈的闭合磁路BEC电感!这是炫耀,赤裸裸的炫耀!

BEC的巨大升级是V3的一大卖点,5.2V~8.4V可编程输出,直接涵盖了从普通经济型到高性能HV型的各种舵机。持续10A突发25A的指标太猛了,之前只在Castle BEC-Pro上见过。

电解电容用柔性胶粘牢在PCB上,杜绝因振动而导致断腿失效(很常见的故障)。

100A版本配4mm香蕉母插;                                 50A版本配3.5mm香蕉母插。

铂金V3的特色之一:配置了RPM单独输出端口。这一特色接口在两个版本中也不相同。

100A版本配2根单独信号线,共3个插头               50A版本14P共用线,仅在插头处分开。

铂金V3的特色编程接口,50A/100A两个版本都是以插针的形式出现,不同的是50A只在外壳底面有标示;而100A版本在上下两面都有标示。

编程接口:100A版本在上下两面都有标示。                       50A版本只在底面标示。

关于RPM输出线:
出色的定速能力,是V3的一个重大卖点。就身边模友的情况看,绝大多数人倾向于使用ESC内部的定速功能。这样首先是方便,接线简洁。再者从原理上讲,ESC内部定速有着最短的反馈环路(电机实时转速,没有谁能比电调拿到更第一手的信息了),可期待更***的调节反应和更少的过调/欠调。更少的接插件也带来更高的可靠性。因此RPM是否需要一根常设的输出线就有待商榷了。
100A版V3为RPM输出配置了一根单独的连线。俺理解为它更多的是为BEC的大输出电流而设。
改进意见:
RPM插头并不常用,可考虑改成如编程口(P)一样的插针形式。更加简洁清爽之外,还可以减重好几克。

二,跟前代师兄及友商竞品肩并肩比一比

首先是外形尺寸对比。

跟前代 Platinum 60A 对比一下。

上面是前代60A产品,下面是V3-50A。单独设计优势尽显,V3的体积缩减猛烈。

扩大对比范围,美帝友商参战。

三款产品横向对比,
V3占用面积远小于前代产品,稍微大于Castle ICE 50A

再看厚度,形势逆转。

Castle ICE也忒厚了。V3最薄,整体体积V3最小。

【下转10楼】

来自 10楼

楼主:
【上接2楼】

三,重量对比
飞行器,永远不嫌太轻,有反对的吗?——反对无效! ^_^
V3完胜!重量只有前代产品的六成,友商产品的八成。

再来同系列内的重量PK
不能这么准吧?电流能力增大一倍,重量也加了一倍?

拆解!Yeah! 拆解!
一,手贱发作,喜闻乐见,上家伙。
硬核部分来了。拆东西最令人兴奋了。可是刚开始动手,就不那么兴奋了:这玩意太难拆啦!想做到无痕拆解几乎不可能。俺不禁怀念起Platinum前代产品,结构那叫一个合作啊,松开四颗螺钉就立刻掏心掏肺坦诚相见:
前代产品很合作,松开四颗螺钉就立刻掏心掏肺坦诚相见。

V3就没这么幸福了。先上手术刀铲开/撕下侧边贴签,然后依次上刀片/钟表起子/一字改锥撬开四个卡扣,才能拿下底壳。到这步塑料壳已经伤痕累累,卡扣还断了一个。

撕开标签,见到卡扣。最惹眼的依然是那颗骄傲的BEC电感

然后更痛苦的是揭上盖。上盖有散热器压住边缘,欲揭上盖,必先自宫散热器。而散热器是用胶牢牢粘在PCB上的MOSFET群上面的。没辙了,霸王硬上弓,撬!

这个没有温柔的办法,只能霸王硬上弓。散热器上的硅胶堆的老厚,热阻真的没问题吗?

结构各种难拆,各种粘死。
结构上看,只要把 散热器压上盖边框 变成 上盖边框压散热器边即可实现散热器与MOSFET导热膜界面柔性贴合,结构同样甚至更加牢靠。看来散热器粘死是有意为之!搞不懂中目测一下:这是要走美帝的路子啊,售后根本不打算维修,直接扔掉换新?
如果真是这样,HW能不能提供下面这套玩意单独出售,以满足过了保修期企图自行修复的模友?

与前代产品并肩比较一下。老产品PCB上有空置的MOSFET焊盘位置,可见60A100A设计完全相同只是FET数不同。V3摒弃了这一做法,不同A数产品的外壳/PCB/散热器完全单独设计。

强壮的
BEC,惹眼的封闭式电感。电容上胶、信号线上胶,跟上代产品相比,这些最常出问题的部位都在工艺上得到了加强。

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从丝印看,BEC滤波电容原打算用电解电容的,后改用了多层陶瓷MLCC电容。这个要赞一下。完全无极、完全无机、完全固态的MLCC电容,其内阻之低、寿命之长、可靠性之高,是任何极性电容不能相比的。我曾经试验过标称耐压16VMLCC过压3倍(48V)而安然无恙,这对于铝皮罐子+汤汤水水的电解电容是不可想象的。

BECSO-8封装MOSFET用了蚊车上常见的OP手法:叠焊法。

下面是100A版本。板面明显宽敞多了。

100A版本的PCB,设计上直接就是全MLCC电容。连最后一颗极性钽电容也消灭了。

两个版本的PCB设计完全不同。电感 10μH50A版)和3.3μH100A版),显然二者BEC的工作频率不同,并非同一方案。真的是完全单独设计。

主控MCU50A100A版本一样,仍然是Silicon LabC8051F3xx系列。这次用的是F390,性能比前代用的F330(?)提高了一倍。

【下转11楼】

来自 11楼

楼主:
【上接10楼】

下图这货让我血压上升了一下,Yeah!貌似电流取样电阻!难道V3真的内置了Logger功能? 半分钟后,放弃幻想:Schottky二极管而已。—— 记录仪功能可以有,期待有,但是,真的没有。

放弃幻想,logger真没有! 这只是BEC的整流管。

MOSFET仍然是SO-8 FLAT LEAD封装款,但因糊满了胶,型号看不清。数量与前代一样:12片。

散热方式对比,上面/左边是前代产品,下面/右边是新品V3

散热方式,我个人更推崇前代产品,这是好盈当引以为傲的经典散热法。从MOSFET到散热器的热通路上近乎全金属,唯一的非金属是专用的低热阻柔性绝缘膜,超贴合。导热板同时作为汇流条使用,低热阻+低电阻两全其美。而且,安装方式是压紧而不是粘死,可维修性更好,可以无损地反复拆装。当然代价是体积和重量有一点点增加。V3的硅胶粘死的方式会让售后维修痛不欲生。莫非这代表着HW的设计思路乃至经营思想向CC的方向转变?重设计、重出厂可靠性,轻售后维修,一旦返厂直接换新?

主滤波电容对比。仍然是RubyconZLH系列。左=V3_50A;=V3_100A;=ICE 50A.

什么情况!V3-50A标称6S(25.2V)的ESC用25V耐压的电解电容? 通常电路设计都不会允许电解电容使用电压超过标称耐压的80%,这里却超过了100%,何况还是在波纹电流巨大的ESC场合。莫非好盈认为飞50A版的基本用不到6S吗? 要知道光是450电直,就有多少人在飞1200mAh 6S,笔者作为高压偏执狂就是一例。我相信这次可能是个意外。两年前在RCM论坛上也见过Castle的意外,HV(50.4V)电调上了35V的电容。。。。。这还真不大好办,模具都开好了。要换35V电容又不增大体积的话恐怕只能牺牲容量用220μF的电容了,除非用加高款。 100A版本和Castle ICE正常,都是35V。

V3-50A
V3-100A
ICE-50A
  电容品牌
Rubycon
Rubycon
Rubycon
  型号
ZLH
ZLH
ZLH
  耐压
25V
35V
35V
  容量
330uF x 2
470uF x 2
330uF x 2

改进意见:

本想提提散热器固定方式的,但看起来这可能不是技术问题,而更像是战略取舍,作罢。
电容的事不用多说一定能解决。

结语
PlatinumV3铂金三代是好盈蓄谋已久的拳头产品。方方面面,从整体到细节,无处不体现出HW的用心。包装精美、模具精密,指标耀眼,其明显的市场图谋,昭然若揭 ^_^

优点

指标突出,BEC强大到寂寞。MCU强劲。
功能突破,标配单独的RPM输出和编程接口,各种应用可能性。。。。。
重量轻。体积小。便于安置。
安全设计周到。内置保护电路,万一BEC失效情况下不会电源馈通造成接收机/舵机/陀螺仪烧毁。
设计漂亮,稳重大气,结构坚固,自成一派。。。。。

遗憾:
数据记录(logger)功能仍然没有加入,重大遗憾。高端电调必然瞄准竞赛选手和认真的爱好者,logger功能是他们的必须。ESC内置logger可在完全不增加系统复杂度的前提下获知任意时刻的电压/电流/功率/转速/油门/ESC内部温度/……甚至直接帮助用户确定马达的KV值。。。。这不是外接设备能代替的。
●可维修性差。当然,只要它不坏,或者万一坏了立即换新,或者自己弄坏了仍能半价换新,或者过了保修期仍能买到配套外壳
…… 那么这条可以忽略。^_^
------------------------------------------------------------------------------------------------------

北 京又雾霾了。待多几日,拨云见日后,实飞归来再上狗尾续貂之动态篇。感谢观赏。

网友:
好贴,占座等更新

网友:
关注,正要买电调呢。

网友:
很好!等动态详细测评!

网友:
关于50A电调的电容,问过几个高手,据说两个电容是串联布置,故而采用25V。不明觉厉,希望厂家能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狗尾续貂一下:
    1.如何拆解散热片?
          我没有使用暴力拆解法,我喜欢优雅的方式,具体做法是用一根细绳,最好是多股合成一束的,利用上面的螺纹当绳锯,把绳子放在MOSFET和散热片之间来回运动就可以无损分开!
    2.楼主所示的采样电阻并不是采样电阻而是双二极管。
    3.两块PCB板也可以用小线锯把中间的插针锯断,很容易的。

据说4个亿!

网友:
好贴!很详细,坐等动态篇!

网友:
V3比前代上了个档次。

楼主:
再看官网,貌似蓝色的Platinum已经被踢到停产区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A(2014-05-19):
大神,我也刚买了4个V3,打算用到四轴上,配7010双天电机,能否提供一个四轴使用的电调设置,跪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也刚买了4个V3,打算用到四轴上,配7010双天电机,能否提供一个四轴使用的电调设置,跪求!谢谢!
...

用在多旋翼,最要紧的是把锂电保护关闭,由飞控代劳。另外把信号线中间那根BEC红线都挑出来,避免各个ESC的内置开关型BEC输出直接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多旋翼,最要紧的是把锂电保护关闭,由飞控代劳。另外把信号线中间那根BEC红线都挑出来,避免各个ESC ...

非常感谢及时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在多旋翼,最要紧的是把锂电保护关闭,由飞控代劳。另外把信号线中间那根BEC红线都挑出来,避免各个ESC ...

还有一个请教一下,V3电调有项“飞行模式”,其中有固定翼模式、直升机定速关闭模式、直升机定速精灵模式、直升机定速储存模式,我用到四旋翼上的话是否应该选在“固定翼模式”呢,谢谢!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请教一下,V3电调有项“飞行模式”,其中有固定翼模式、直升机定速关闭模式、直升机定速精灵模式 ...

必须跟任何定速斩断瓜葛,用最传统的固定翼模式。

网友B:
学习学习,楼主功力很深啊

网友:
是啊,硅脂堆厚了就没作用了,涂这个可讲究了

网友:
我也刚入了一个100A的,我飞70E 3D

网友:
刚刚出的东西好,不知好坏

网友(2014-06-30):
刚还想发贴问呢,受教受教,顶翻你

网友:
好帖子,做得真好

网友:
想入一个铂金100A了

网友:
能不能详细解读一下定速标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
标定为什么要零度

网友:
好帖子,做得很专业

网友:
一直都在用

网友:
50A 设计还是有些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接10楼】

下图这货让我血压上升了一下,Yeah!貌似电流取样电阻!难道V3真的内置了Logger功能? 半 ...

增加数据记录对程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电调在执行换向命令的时候尤其是高转速的时候基本上没用空闲的时间来完成数据采集和数据存储,除非使用更高性能的CPU我估计现在51内核可能吃不消了。

网友(2014-09-12):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数据记录对程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电调在执行换向命令的时候尤其是高转速的时候基本上没用空闲的 ...

现成产品太多了,米国Castle Phoenix ICE,国内Hifei KingKong.... 我不相信好盈的技术实力比他们差多少。

网友:
对比的好,图片清晰。我就喜欢看拆机图,有说服力。

网友D:
真舍得拆啊,用心。

网友E(2014-11-23):
先赞一个!楼主辛苦了
V3版50A用了12个MOSFET,拿请问一下100A的是24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