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4-03-31):
APM2.6 6M GPS 450机架 好盈铂金30A电调 朗宇X2212 KV980电机 1047桨 4S2600电池
刚开始飞没问题,所有模式试过都是好的,昨天出现不受控制的情况,歪着从一边就去了,最后触地炸机。这个过程中遥控全无作用,推油门也无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失控了,测量APM给接收机的供电电压是多少V

网友B:
起飞时收星情況如何? 用何种模式起飞? 起飞前有接MP 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了,测量APM给接收机的供电电压是多少V

刚测了一下,电压是4.6V,应该没有过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时收星情況如何? 用何种模式起飞? 起飞前有接MP 看过吗?

增稳模式起飞的,期间一直没有用其他模式,都是手动操控,突然往一边斜并且不受控。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有个问題,, X2212 能用 4S电吗? ..........

网友:
损失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