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箱横轴轴承 刚装 就能明显感觉可以左右摇摆这正常么

楼主(2014-03-31):
尾波箱横轴轴承 刚装 就能明显感觉可以左右摇摆这正常么

网友A:
是没加垫片还是老轴承虚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加垫片还是老轴承虚位大?

那个  横轴还要垫垫片么 ,?新轴承

网友B:
正常的,直接用,轴承顺滑即可。

网友C:
关注,关键是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直接用,轴承顺滑即可。

我装完整个尾波箱上尾桨,油门在60%左右震动剧烈啊:其它油门位置无明显震动(未装主旋翼试尾波箱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关键是飞起来!

最近 ..对尾波箱比较憔悴,450及的尾横轴空中断了几次 了

网友:
直接起飞,一目了然,地上空转没用的。

楼主:
感谢各路大神的回复,过两天才有空得试飞

网友:
明显不正常

网友D:
感觉是安装问题。。

网友:
不正常,直接飞绝对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安装问题。。

这尾还得注意哪些呢~

网友E:
你这个左右好抽象。。。
这么说吧,轴在你说的“左右”晃动的时候,
轴心有没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左右好抽象。。。
这么说吧,轴在你说的“左右”晃动的时候,
轴心有没有动?

就是如图片所示 捏住尾横轴左右,整个尾波箱保持静止状态,但此时尾横轴可以明显感觉到可以摆动

网友E:
不太妙啊,这个不能有,如果是前后晃(轴向)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太妙啊,这个不能有,如果是前后晃(轴向)是没有问题的。

轴向也不应该晃,晃了对锁尾有影响,严重会扫齿
楼主检查下轴承是否装到位,尾波箱侧板是否装到位,螺丝有没有拧到底,塑料孔的螺丝刚好到底即可,不能用力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向也不应该晃,晃了对锁尾有影响,严重会扫齿
楼主检查下轴承是否装到位,尾波箱侧板是否装到位,螺丝 ...

昨天仔细检查 ,发现轴向加垫片(就是把轴向不能前后移动)后,左右晃动就没有了,但是飞时尾垂直翼有比较明显的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