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能将整个飞行轨迹的GPS数据导出来吗

楼主(2014-03-31):
APM飞控能将整个飞行轨迹的GPS数据导出来吗?比如像常见的GPX或者KML文件。

网友:
可以,但是不知道怎么弄,帮你顶起让高手看看

网友A:
把log导出来后用Terminat下有一个log to kmz功能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og导出来后用Terminat下有一个log to kmz功能转换就可以了

log是什么log,有单独的GPS轨迹log?

另外问一下海盗固件也可以导出GPS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是什么log,有单独的GPS轨迹log?

另外问一下海盗固件也可以导出GPS固件吗?

飞控记录的log啊,里边有很多信息的,当然也包括gps轨迹,海盗我没用过,不太清楚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B(2014-05-01):
引用 楼主:
官网找打答案了: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downloading-a n d-analyzing-data-logs-in-mission-pl ...

找不到页面啊,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页面啊,怎么回事?

网址中的空格去掉。
网址被论坛处理了一下,注意看“a n d”

网友:
apm导出日志的时候自带了个kmz文件啊 就是详细的gps 数据 包括飞行模式。然后用谷歌地球打开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