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筝改作三角翼伞

楼主(2014-03-31):
我想用风筝改装成一个动力三角翼伞,我想问问制作过的朋友如何确定重心,或者说如何确定下面的动力装置挂在那个位置?

网友:
在本站用关键词“风筝”搜索,贴子一大把。
用风筝改作三角翼伞
0 个回复 - 0 次查看

我想用风筝改装成一个动力三角翼伞,我想问问制作过的朋友如何确定重心,或者说如何确定下面的动力装置挂在那个位置?

2014-3-31 14:46 - e_zouyi - 模型工具、自制(DIY)/维修(R)专栏

帆船的帆能用风筝布吗?
2 个回复 - 30 次查看

做了两条帆船,不晓得用什么材料好,大家高手能飞点意见吗?帆船的帆能用风筝布吗?

2014-3-31 10:24 - zhong5959 - 海模帆船模型类

见到一种滑翔机形状的风筝,有没有人知道怎么玩的
26 个回复 - 884 次查看

昨天出去玩碰到的,远看以为是滑翔机,再一看是一直用线牵着飞的,但不是牵引滑翔机,貌似介于风筝和滑翔机之间...想做一架玩玩求指教

2014-2-16 11:21 - 天穹 - 滑翔机讨论区(F3B/F3F/F3G/F3H/F3I/F3J/F3K/DLG)

春天来了,做个电风筝(伞翼机)玩玩,顺便验证一下能否航拍(增加细节图和试飞视频)
111 个回复 - 2596 次查看

春天到了,广场上各式样的风筝漫天飞舞,看到群里有朋友用风筝做伞翼机,心动了一下,于是做个电风筝玩玩,顺便看看能不能用来航拍。 试飞成功,预留了云台挂杆,准备装飞狗云台尝试航拍。敬请期待 看 ...

2014-2-18 17:37 - zds0225 - 航拍与第一视角飞行技术讨论区

陈康生教练 讲授 矢量动力 遥控特技三角风筝 的 制作 和 调整
20 个回复 - 345 次查看

矢量动力 遥控特技三角风筝 的 制作 和 调整 作者 陈康生航空模型2011年第11期 有详细介绍http://www.qikan.com.cn/Article/ ... /hkmx20111114.html# 一般的遥控风 ...

2014-2-17 13:56 - 丹顶鹤 - 老航模联谊区

别有情趣 的 矢量动力 风筝
20 个回复 - 547 次查看

2014-1-29 19:21 - 丹顶鹤 - 老航模联谊区

电动特技风筝视频
4 个回复 - 141 次查看

2014-2-19 11:04 - uavpan - 航拍与第一视角飞行技术讨论区

陈康生教练 浅谈 矢量动力 风筝 (视频)
5 个回复 - 141 次查看

2014-2-8 16:21 - 丹顶鹤 - 老航模联谊区

福州五一广场与风筝同飞,差点提控回家
8 个回复 - 226 次查看

福州五一广场与风筝同飞,差点提控回家

2014-2-11 19:56 - wunenghui - 多旋翼飞行器技术讨论区

这是又做了一个大的遥控风筝
19 个回复 - 2741 次查看

2013-9-7 18:24 - 信步者883 - 模型梦工厂 - Dream Factory

矢量遥控风筝
70 个回复 - 4078 次查看

2013-4-9 21:01 - zjxcliujf - 我的模型,我来SHOW—>“模秀M.S.专区”

线控飞机风筝
2 个回复 - 80 次查看

新东西总是出现,也不知道怎么样?

2014-1-23 17:18 - yipianlantian - 非遥控类模型飞机综合讨论区

FPV VS 风筝我赢了,第一次,有图有视频有真相
22 个回复 - 856 次查看

清楚的看的到风筝线,说明高清FPV是多么需要 挣扎了好久,终于脱出,就是这位的风筝,老大爷对不起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的GOPRO摔烂了我会很心痛的 当时并不觉得是风筝线,还以为遇到强气流, ...

网友:
没有做过 帮顶   是否可以参考飞翼的重心位置

网友:
最大缺点是不抗风.

网友:
试飞就知道重心位置了

网友(2014-05-16):
3dhx 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