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连接上电脑 电脑上设备管理器没有看见A2

楼主(2014-03-31):
A2用USB 连接上电脑   电脑上设备管理器没有看见A2是怎么会事情啊
刚刚插上LED有闪几下  有点声音    其他就没有什么反映了

网友A:
LZ有没有给飞机接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给飞机接电啊?

A2调软件不需要给飞机通电    USBA有电给A2

网友B:
电压不够时是不会显示的,你可以去掉一些其他附加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时是不会显示的,你可以去掉一些其他附加设备

上了6S电也是没有反映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了6S电也是没有反映的哦

首先确定线有没有接对,而且你要先拔掉USB 再重新上电,这样再试一试,有什么问题,你在回复我帮你解决!

楼主:
已经试了N多次了还是没有反映     电脑根本没有找到DJI 硬件   同样WKM就没问题

网友C:
你的设备管理器里肯定显示了,只不过是在未识别的设备里,是黄色三角形。删掉,然后重新装驱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设备管理器里肯定显示了,只不过是在未识别的设备里,是黄色三角形。删掉,然后重新装驱动,就OK了

没有  插上USB连声音都没有   根本没有硬件连接到电脑上

网友D:
你好, 请问是首次连接电脑使用吗? 在LED连上电脑后,是不闪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请问是首次连接电脑使用吗? 在LED连上电脑后,是不闪灯的。

USB插上电脑 闪几下然后就不闪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线有没有接对,而且你要先拔掉USB 再重新上电,这样再试一试,有什么问题,你在回复我帮你解决! ...

你的LED 灯一定是要,接线一定在 PMU 那个CAN口

网友:
专心听楼上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ED 灯一定是要,接线一定在 PMU 那个CAN口

谢谢了

网友(2014-07-11):
引用 楼主:
A2调软件不需要给飞机通电    USBA有电给A2

有的LED会出现这样的情况,LZ先插电在接USB试一下!不要接飞机与其他设备,吧A2整套卸下来,插好线接电再接USB看有没有。提示;不要接大电池。最好用12V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