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的诡异现象。。。求技术判断什么情况

楼主(2014-03-31):
刚开始是0SD数据全部不显示,2秒后恢复,然后OSD开始错乱

楼主:
大疆技术去哪了?

网友:
我猜可能是接线不良啊。仔细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
怪不得前几天两哥们naza在gps模式下飞丢了,原来是酱紫啊。

网友A:
请问你的osd是如何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osd是如何供电的?

整机包括osd全是一块4s 5200电池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机包括osd全是一块4s 5200电池供电

在地面监测,OSD工作指示灯是否有停止、不工作的现象。检查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监测,OSD工作指示灯是否有停止、不工作的现象。检查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

正常的。。。

网友A:
请问是 mini 还是 mark 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 mini 还是 mark 2 ?

mini。。

网友:
进来潜水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naza v2的短板啊!我的也是经常丢星,不敢飞远

网友B:
请问楼主只是OSD数据混乱么?飞机没有飞跑的迹象么?我遇到了空中丢星,然后就赶紧下来了,哈哈。目前还不干飞出百米以外50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只是OSD数据混乱么?飞机没有飞跑的迹象么?我遇到了空中丢星,然后就赶紧下来了,哈哈。目前还不 ...

没有飞跑现象,就是好像有点不太听使唤,出现飞跑的大部分好像都是设置了限高限远。  我全部调了最大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飞跑现象,就是好像有点不太听使唤,出现飞跑的大部分好像都是设置了限高限远。  我全部调了最大值。 ...

我的限高限远都是固件没升级前的最大值,清明拍个塔的时候突然自己转头往远了飞,那一瞬间OSD显示0星,LED红色三连闪。及时切姿态拉回来降落途中看到红灯不闪,OSD显示9星。

网友:
感觉是某个部件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最近GPS 好像不正常啊 很多都炸了

网友:
超六个月大疆要收费了,要是没超赶快返厂,今年全靠保修发100台法拉利了

网友:
照这样看,应该是IOSD的问题~~返厂检测吧

网友(2014-05-24):
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