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又一万能控出炉了,刷Deviation,加NRF24L01+及V911双高频头

楼主(2014-03-31):
好久都没有玩了,对不起放在家里的一箱子飞机,最近工作稍微舒缓一点,重新上坛子发现Deviation固件已经很成熟了,请教聪少一番后,果断地刷了3.3版固件。其实我的飞机基本都是华的,本无所谓刷机改固件,但我这人好折腾,没办法。为了以前送的FBL80测试机和早已尘封的911,我还是决定刷了,也学习实践一下deviation的设置。

图为网购得24L01高频头和911控上拆下来高频头,当然线是自己焊接,又作了一个热缩封装避免短路。感觉这种彩色排线改这个真是美观方便啊。

两个高频头分列原高频头一左一右,我没有从把所有高频头的线直接往原控板子上焊接,因为多个高频头存在焊盘共用问题,焊点多也容易短路且不清爽,且以后万一要再加高频头,又要在板子上加焊,不方便。所以就把所要用到的高频头上排2-5脚,主版 TMS,TCK,VDD等8个焊盘用线焊接延长出来,然后新加高频头的线再同这些引线对接,这样多线并接也容易一些,以后扩高频头也容易。最后热缩封装焊头,完工。一气呵成,焊接完所有飞机对频顺利,飞行顺利。

现在D10可以秒 DEVO、DSM2、伟力、FBL全系列飞机了,秀下万能控目前的机队,其实泉速阿之类的我没有飞机,所以也没有加高频头。

最后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网上下的FBL80配置文件,普通设置界面下看到斜盘模式选的是3舵机120度,分别混控设置的32,32,-28。飞的也很正常,而且我换成1舵机反而还不能飞了。而我记得这些小鸡都是板载集成属于1舵机模式。而且我的cp和120也都是设置的1舵机模式,就没有问题。另外就是FBL80虽然飞起来没问题,但放桌上开熄火后,测试打满舵感觉循环螺距不够一样,而且好像还不是舵机行程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deviation控制兼容问题,最大正、负螺距下,打方向和副翼满舵时,会看到朝顶端动的那一边舵机不再增加,造成集体螺距会有点减小。

2、舵角设置:我在普通模式的开关菜单或1,2模式的混控中设置好水平、副翼大小舵角及感度不随默认的飞行模式Fmode1、2l切换,而是用正常的ALIDR和ELEDR开关切换。但普通模式下看到舵角那个界面中,还是依然三段式也依然分别对应Fmodel0、1、2,但其实控制实测了已经不随飞行模式变换而是正确的根据舵角开关变换了。这就有点奇怪了,我都切换到DR开关上了也工作正常,他还是三段式,DR又只有两段,他是取的0,1,2三行中哪两项来作为DR的0和1?

举例:
实际情况看起来,
我在普通界面下的开关菜单中选择升降和副翼用DR开关切换,
然后在舵角菜单中设置的三段(只能三段,改不了DR开关的两段没,不知道是不是bug)中
fModel0   DR=80%感度30%,
Fmodel1  同上,
Fmodel2  DR=100%感度20%。

设置完,的确如预期舵角不随Fmodel切了,而是随DR开关切。切换DR开关0和1时,他是正确的对应着舵角80%和100%的变化。就不知道他取得Fmodel的哪两组

网友:
  高技术  手工活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看不懂啊 .....

楼主:
两个问题有没有高手指导

网友:
又看到了琴弦前辈的帖子

网友:
看看通道输出界面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2014-05-27):
要是把高频头具体接线方法详细写一下就完美了。方便很多 蠢蠢欲动的模友呢

网友:
新加的高频头天线你都是穿到原机高频头天线一起的吗?

网友:
好折腾的人

网友(2020-04-26):
嗯嗯,同感,我准备更进一步,使用杜邦排线+插针,把芯片的主要数据链路用排线+插针形式连接附加的两个高频头(7105+24L01),保留扩展性,也省的每次折腾去动芯片的焊点~~看看后续是否有机会也做个作业哈~

网友(2022-03-02):
你好,有没有 24l01的接线图 ,也想试一下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穿越了,楼上挖F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