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n云台问题求助,无法正常自检和遥控拍照问题

楼主(2014-03-31):
z15n 云台,收放脚架,公用一个6s2600毫安电池供电,图传也是从gcu供电。问题:1.通电,自检时几乎都是云台卡一下,挺住,等待,再卡几次,有时候自检可以通过,但是发现云台下面那个hdmi转av的转换板灯不亮起。(这个转换板是新换上去的)  2.断电情况下,拔掉gcu上面的视频输出线,断开图传信号和供电,插电,自检还是一卡一停,一卡一停,耐心等待一会也许自检成功,但是测试相机遥控拍照失灵! 3.断开gcu的视频输出线,同时电池不给收放脚架供电,通电质检,几乎都是会卡一下,然后自检通过,测试遥控拍照功能正常!出现问题时一般观察接收机灯都会伴随电机卡顿时闪烁一下,怀疑是不是gcu供电有问题!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给分析下!!

网友A:
请联系Z15相关技术人员,2355602804,技术支持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联系Z15相关技术人员,2355602804,技术支持2

楼上确定联系这个 2 技术 可行么,加了一天他qq都没有验证通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确定联系这个 2 技术 可行么,加了一天他qq都没有验证通过啊!!

今日他正常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