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动平衡的技术讨论!

楼主(2014-03-31):
最近给浆坐平衡发现的一些观点大家来谈论下哈。
大家都知道给浆坐平衡当然是为了震动,一只好浆是没有一点震动的,然后前提是马达也没有震动。
影响螺旋桨震动的原因 我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1:质量的平衡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静平衡。
2:气动平衡 主要是浆的长短以及螺距而导致,这也是最最麻烦的一件事,浆的精髓全在这了。
3:马达平衡  这个我最讨厌,打点太难找
以上3点混合转动起来就呈现咱们常做的动平衡.
在这想看看高手们,都有什么妙法来提成一下分享给大家。

楼主:
最近在做动平衡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在粘贴胶布的时候如果在浆的下方黏贴,我感觉应该会影响到浆的气动平衡,我想只黏贴上面这样影响螺旋桨的启动平衡相对小一些,不清楚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看看。我也正想学学这方面的丢盔弃甲k

网友A:
如果是要拆桨的,我觉得这么做平衡就没啥必要了,做好静平衡就凑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拆桨的,我觉得这么做平衡就没啥必要了,做好静平衡就凑活了

恩!我现在也是不动浆! 但是有的时候做了静平衡震动还是不行··原因太多了

网友B:
LZ还是没理解“动平衡”
动不平衡是由2个桨叶的质量分布不对称进而离心惯性力不平衡造成的,离心惯性力F=mω^2r,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做单点的简单校正,只能在某个特定转速下平衡。而静平衡只是重力力矩的平衡,与转速无关。个人没办法做动平衡,因为没办法知道2个桨叶的实际质量分布差别在哪些点上。

“回转体,由于材质不均匀或毛坯缺陷、加工及装配中产生的误差,甚至设计时就具有非对称的几何形状等多种因素,使得回转体在旋转时,其上每个微小质点产生的离心惯性力不能相互抵消,离心惯性力通过轴承作用到机械及其基础上,引起振动,产生了噪音,加速轴承磨损,缩短了机械寿命,严重时能造成破坏性事故。为此,必须对转子进行平衡,使其达到允许的平衡精度等级,或使因此产生的机械振动幅度降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
螺旋桨动平衡咱一般人是没这个设备做的吧,就算有那成本估计都够买正品AP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是没理解“动平衡”
动不平衡是由2个桨叶的质量分布不对称进而离心惯性力不平衡造成的,离心惯性力F=m ...

不是我不懂是我说的不够详细,离心力的问题最关键 ,所以 我在此发帖叫大家来讨论。
朋友离心力的出发点,对我们来说能解决的只能在静平衡的基础之上去校正,我们没有这么牛逼的设备区检测。但是 咱可以在静平衡的基础之上尽量的去校正,能做的 我感觉就这几点,质量的平衡,和气动平衡!再细 就是离心力的问题 某个点 所在的某个距离所产生的某个力...这个 希望有牛逼模友发出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4-10-21):
因素太多,所以根本无意义,我做也不做,只看两桨在一平面就行了

网友C(2018-05-27):
先分析一下引起动不平衡的原因:
1.桨叶破损;
2.由于安装孔过大导致螺旋桨装偏;
3.电机轴承磨损,产生机械间隙引发振动;
4.摔机引起电机微小机械变形产生的振动;
5.螺旋桨生产时质量品质引起的质心不对称;
6.生产电机时,加工安装误差引起的质心偏移;

振动会造成:
1.加速电机轴承磨损;
2.航拍画面果冻现象,拍摄品质降低;
3.强烈振动增加飞控运算负荷,导致失控或炸机;
4.机架震坏;

磁悬浮平衡器无法动态检测螺旋桨的动平衡,虽然静止时打平衡了,但转动起来后完全不平衡。

另外,质量好的桨也要打平衡,打平衡时最好与电机一起打,因为电机也可能不平衡或安装时螺旋桨会装偏,也会引入不平衡。

专业打动平衡的设备肯定有,但价格昂贵,不适合一般消费者。我在某宝无意看到了一套真正打动平衡的仪器,型号是VT16激光动平衡测试台,有点好奇,买回来后经过使用,效果很好,能明显降低螺旋桨的动不平衡,航拍画面非常稳定,再也不用担心桨高速旋转时的震动问题了,电机的使用寿命也能延长。

网友:
轴上有个编码器,其中一个齿的齿宽大一些,就能对应不同角度的震动,用列表或者图形显示出来

网友(2021-06-27):
引用 网友C:
先分析一下引起动不平衡的原因:
1.桨叶破损;
2.由于安装孔过大导致螺旋桨装偏;

这个设备不错,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