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33Ah磷酸铁锂电瓶,没看到有平衡头,用pl6能充电吗?

楼主(2014-03-31):
12V的33Ah磷酸铁锂电瓶,没看到有平衡头,用pl6能充电吗?
外面用塑料壳子全部封了,说是里面有保护板,里面有几片电芯不知道。整个全包,只露出正负两个电极头,图片一会再发。这个要什么充电器才能充电?Pl6能充电吗?

网友:
这货哪买的?车用的吧?

网友:
什么地方买的?这个这样不太靠谱吧,怎么平衡啊?

网友:
看样子只要接入12V就行了,内置平衡电路

网友:
用B6就可以充电似乎~~~

网友:
这货多少钱

网友:
同用pl6  不懂

网友:
用PL6的PB模式能充

网友:
貌似串充的充电器.也能不接平衡线的吧.

网友:
自行车用的电瓶

网友:
这货多少钱 靠谱不哦

网友:
这个塑料壳的安全不呢!高温容易爆炸啊!!还是自己组A123的安全些!!

网友:
不靠谱最好拆解下自己看看电芯

网友A:
坛里刚收的吧?内有保护板,问卖家充电电压和电流,需要配个专用充电器。另外,呵呵,算了。

网友:
Pl充电器本来就有不接平衡头充电的选项,怎不看看说明书呢

网友:
看样子这电池很重呀

网友:
这是蓄电池吧,不是锂电池,受骗了吧

网友:
这货内置平衡的,3.3V4S的,输入电压不超过3.6X4=14.4V就行啦

网友:
看起来和免维护铅蓄电池非常相似.别被忽悠了

网友B:
内置电路板了

网友C:
里面的保护板就均衡了!不用平衡头了

网友D:
内置平衡版,直接用B6的 CHG 模式。无需使用平衡模式。

网友E:
谢谢大家~
我先试试看!

网友E:
一块350元。
拆了一半拆不动了,那个密封严实啊!

网友F:
完全可以充电的,选择a123 没有平衡的即可

网友G:
这个标签有点业余啊,里面藏着是锂电不

网友H:
这个电池用起来怎么样?我买了一个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