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F450 电机开始转的时候不同步)

楼主(2014-03-31):
我的设备是:原装F450机架 dji电机电调  APM飞控,3s 3000ma 11.1V
飞控解锁后 推油门电机启动不同步 只有(1和3)两个同步  接着2转 最后3才转呢!  求大神 怎么做个油门行程校对啊?

网友:
一个一个电机做油门行程

网友A:
你好,如果是原装DJI电调,在解锁后是直接进入怠速,不需要进行电调校准。

网友B:
dji電調不用校準油門!請先試著在調參軟件
高級--->馬達--->馬達怠速速度
確認是否有在推薦處如果有的話,可調高點試試

网友:
学习,dj不需要校准行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是原装DJI电调,在解锁后是直接进入怠速,不需要进行电调校准。

我解锁后 都不会转的,只有微微的推一点点油门 才会有3个电机转  一个电机 只有在推点油门才会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電調不用校準油門!請先試著在調參軟件
高級--->馬達--->馬達怠速速度
確認是否有在推薦處如果有的話, ...

我用的是APM飞控  调参软件里没有高级选项啊

楼主:
我想问一下 APM飞控 外单独BEC供电  供电线应该是插在 电调输出端  还是接收机输入端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 APM飞控 外单独BEC供电  供电线应该是插在 电调输出端  还是接收机输入端啊?

我反正是插在电调输出端,无法供电, 插在接收机输入端,可以供电,不知道 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