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看明白了,为什么机架臂上扬5度角。以前说抗风都是 ...
突然看明白了,为什么机架臂上扬5度角。以前说抗风都是在忽悠人啊!

楼主(2014-03-31):
以前大家都说是为了抗风,我也就一直惯性认为。
方才看了一视频突然发现,上扬5度角,飞行的时候,机头前臂是保持水平的,而机尾的管壁,则上扬10度角。这样的好处就是飞行的时候效率最高,而且,稳定性得以加强。我猜飞控程序设计,飞行的时候倾斜角度为5度。
要是还不明白什么意思,自己画两条上扬5度的线,就清楚了。

网友A:
俺也觉得有道理。

网友B:
琢磨了好久才理解楼主说的 有点道理 我帮楼主解释解释不知道能不能好点 就是起飞后多轴会前倾5度 尾巴额外翘起5度 机头前方的机臂的5度上扬角因为机头前倾而下压了5度此时正好跟水平面平行 尾巴翘起的10度给多轴前进提供了更好的推力角度

网友C:
为什么这样是效率最高? 解释给大家听听,大家学习一下,别话只说一半。

网友D:
木有明白啊!?

网友E:
那这样悬停时效率应该是降低了吧

网友F:
抗风性好也有道理,气流程八字形抗横风强。

网友G:
这个在固定翼里也有啊,其实就是上反角,具有一定的自稳定效果。
lz说的其实不太对,这样子并没提高什么前进的效率。

网友H:
有点意思

网友I:
直奔主题吧,看下楼主理解得对不对,看下某专利的描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D7%A8%C0%FB

网友J:
感觉比较明显的地方,应该是***下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