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多轴,自己瞎搞的配置请帮忙完善和指教下

楼主(2014-03-31):
想搞个四轴 能看着控上加的屏幕飞(暂时不用超视距飞行);飞控想多轴和固定翼互相用
飞控:一、APM2.6   ARDUPILOT MEGA2.6 APM GPS
      二、Naza-m Lite+GPS
(这2个飞控各有神马优缺点呢)
机架:追风450机架 航拍 FPV四轴飞行器含Gopro3 狗3无刷云台超值套装

电机:朗宇V2216 KV900无刷电机 x4
电调:好盈天行者20Ax4
桨:1045桨
显示器:未知:
还缺少神马?请指教!

--------------完善配置-----------------------------
这个APM有 选择那个呢

选择APM飞控 还需要些什么呢?电脑 遥控除外

网友:
你图上的这个是追风450机架?

网友:
没玩过就不要用apm了

网友:
如果不是老手 你还是买 商品飞控的好。APM 不是什么人都玩的转的,呵呵。选NAZA吧 。
APM 你还缺少 OSD 。还有433数传,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 智能手机,调参 航线规划。
NAZA 也少 OSD .

楼主:
朋友们顶起来,需要你们的帮助

网友:
NAZA  吧!!!APM  新手   今天入APM  明天就退魔了

网友:
如果要兼顾固定翼  只能APM了  最新的APM支持自动调参 再加上泡泡大师的安装调参指导视频和一颗能折腾的心 应该问题不大 嗯。

楼主:
配置还缺东西,大虾们帮下补齐哦。5000的电留空时间能上10分钟不

网友:
APM 並不是什么洪水猛獸....

我自问动手能力低,, 最初连 电烙铁都不懂用,, 半年到現在,, 手上三部 apm的机机了......

楼主:
大虾们顶起来,也好给想入坑的人心里有数好入坑

网友:
其实APM没多难的,不过你得经得起折腾,我APM从一窍不通,到现在勉强稳定飞行折腾一个月了

网友:
果断APM  其实也不难搞

网友A:
先买一百多的练手,炸完两架后上上面的配置

网友:
只要肯折腾,什么都不是问题!

楼主:
这配置还有残缺 ,大家建意见策帮忙完善和补充下

网友B:
说APM很难的基本是托或者听托说多了,自己压根没用过,话说要FPV的话,还是有个OSD的好,Naza-lite版的压根不支持OSD……要用NAZA的话,至少V1……

网友:
神马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自己经得起折疼么!

网友:
呵呵,对于新手,打击肯定是有的,我的机机还没飞起来,工作太忙了没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APM很难的基本是托或者听托说多了,自己压根没用过,话说要FPV的话,还是有个OSD的好,Naza-lite版的压根 ...

TB上好多款的OSD能推荐一个吗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想挑战和享受过程乐趣的话,就APM;想尽量快享受飞行乐趣的话,就哪吒
GPS该选6H的,6M精度弱了点

网友C:
还缺很多哦!
电池、遥控、FPV接收端、数传基站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缺很多哦!
电池、遥控、FPV接收端、数传基站设备

电池,遥控有现成的了。能给个各个配置型号的详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