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摇杆中立位

楼主(2014-03-31):
照说明书方向微调向右拨同时开机可以自动设置中立位,为什么我不行,开机以后显示器常亮不灭

网友A:
说明书不准确,满屏之后几秒直接关机储存数据,再开机就可以正常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不准确,满屏之后几秒直接关机储存数据,再开机就可以正常飞行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力哈啊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B:
说明书上面没错啊,指的是显示屏背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面没错啊,指的是显示屏背光灯

显示屏背光灯也不会灭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屏背光灯也不会灭好吧

会灭啊,我的会灭的

网友:
我的也会灭

楼主:
设置中立位的时候会灭?

网友C:
是啊大家都不一样的?我的6轴模式就不会后退飘,我朋友的后飘就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大家都不一样的?我的6轴模式就不会后退飘,我朋友的后飘就很厉害

我6轴模式前飘,NND算了随便玩玩,毕竟这点钱

网友D:
出977带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