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十字盘抖

楼主(2014-03-31):
瑟福mini VBAR 机身无风微抖 有风狂抖 悬停震动1000出头 怎么解决

网友A:
减震,减少十字盘感度。

网友B:
软件中的旋翼感度调到55-6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减少十字盘感度。

我的是***版的 我在哪里调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中的旋翼感度调到55-60试试……。

我的是kuai速版的 我在哪里调感度

网友C:
最近便宜版K8(深馴版)  是無法調十字盤感度的  我試過了  固定式的

不信? 你們自己從0調到100  看看有何改變

所以十字盤抖  無藥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kuai速版的 我在哪里调感度

调陀螺增益到55-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陀螺增益到55-60

我脱落增益都降到40了 还是十字盘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便宜版K8(深馴版)  是無法調十字盤感度的  我試過了  固定式的

不信? 你們自己從0調到100  看看有何 ...

我的是VBAR啊 亲

网友D:
慢慢排震,没有别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排震,没有别的好办法。

后悔换v8了 之前用jr三轴 主轴弯着 还有双桨 震动超级大 照样爽飞 vbar 头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悔换v8了 之前用jr三轴 主轴弯着 还有双桨 震动超级大 照样爽飞 vbar 头疼

这个我遇见过,我的解决办法是换斜盘舵机,一招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遇见过,我的解决办法是换斜盘舵机,一招病除。

我的斜盘是ds510

网友E:
型号不是问题,问题是是否用了比较久了,导致虚位或者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型号不是问题,问题是是否用了比较久了,导致虚位或者无力。

有力无虚位 设备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便宜版K8(深馴版)  是無法調十字盤感度的  我試過了  固定式的

不信? 你們自己從0調到100  看看有何 ...

不会吧,我前几个月买的黑胶版的K8调着都管事啊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在G31上也发现了,调主界面感度没有任何变化,需要去8度循环那里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在G31上也发现了,调主界面感度没有任何变化,需要去8度循环那里调

請問如何調?

网友F:
V8/K8 pro版,不是有个选项是设置8度循环螺距的吗?那个会决定感度
不过你的是express版可能就没有。。

网友:
确定是VBAR不是KBAR?  如果是KBAR肯定就被喷了                                       VBAR嘛,那就100%的人会说是你调鸡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V8/K8 pro版,不是有个选项是设置8度循环螺距的吗?那个会决定感度
不过你的是express版可能就没有。。
...

你的意思是如果想要感度高一点,就把循环螺距调高超過8度?

我的是K8pro

网友G:
引用 网友F:
V8/K8 pro版,不是有个选项是设置8度循环螺距的吗?那个会决定感度
不过你的是express版可能就没有。。
...

8度哪里跟十字盘感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8度哪里跟十字盘感度有关系??

同问

网友:
同问,有的又说调整十字盘高级参数循环增益,我昨天从80降到60也是没什么改变,钟摆或者爆桨急停的时候一样机身要晃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8度哪里跟十字盘感度有关系??

8度那个影响修正幅度,是否影响刹车、爆发力之类的不清楚,而修正幅度就是感度变化的最明显表现
所以8度可以间接作为设置感度的方法,不过改了后遥控器的摇杆行程也要相应修改下

网友H:
我的原来有些小抖 提高转速就好了

网友:
怎么饿了啊

网友(2014-05-17):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在G31上也发现了,调主界面感度没有任何变化,需要去8度循环那里调

你說的是真的, 250十字盤調不好共振不停, 要降8度循環螺距那裡.

网友H:
桨平衡配好。

网友I:
8度循环罗距和十字盘感度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8度循环罗距和十字盘感度有什么关系?

我也是调完这里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调完这里好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