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flash出错 需要重新刷固件 eeprom数据完好

楼主(2014-03-31):
有没有人遇到过:APM供电电压偏低而导致flash出错,需要重新刷机的情况?eeprom数据完好。

————————————————————更新具体说说情况吧——————————————
APM 2.6挂载 3DR数传、minim OSD、 外置的GPS和罗盘、RX1002接收机、电流电压计。UBEC是好盈的5V3A型号。

UBEC是通过output端供电的,实际上APM工作在4.7V不到,另一方面UBEC刚启动的瞬间可能电压不足,飞控十次大概会有一次会出现无法启动(原来的APM 2.5.2没安装minim OSD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其他设备同),需要重新连接电池,一直没引起足够重视。导致flash出错可能是这个供电原因。

现在改为input供电,电压5.3V,比APM官方建议的input端供电高了0.3V,这有待继续完善。另外给飞控加了个单独的开关,先连接电池,然后再给飞控上电,避免UBEC上电一瞬间负载过高导致的电压过低问题(没有示波器,只能是猜测)。改供电方案后试了30次左右,没再出现上电飞控无法启动的问题,具体还有待长期观察。

P.S. 改为input端供电,飞控和整个系统同时上电也会出现飞控无法启动的现象,所以怀疑是UBEC的在启动时候的输出能力问题。

网友A:
有,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正常

谢谢你的信息。再继续使用不会有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吧。

我的估计是因为接的是output端,经过二极管后压降太厉害了,还有可能UBEC启动的时候电压太低。现在已经改了供电方案了。

网友A:
zhengyiuestc发表于2014-03-31 19:16:23

谢谢你的信息。再继续使用不会有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吧。

我的估计是因为接的是output端,经过二极管后压降太厉害了,还有可能UBEC启动的时候电压太低。现在已经改了供电方案了。
不会,刷一下就好了,继续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刷一下就好了,继续爽飞

好的,谢谢。那就没什么顾虑了。

网友B:
刷机只接 usb 就好了 (用好奌的usb線,, 不要用hub,, 不插机箱前的usb,, 直插主板上的).... 关供电何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只接 usb 就好了 (用好奌的usb線,, 不要用hub,, 不插机箱前的usb,, 直插主板上的).... 关供电何事?

UBEC是通过output端供电的,实际上APM工作在4.7V不到,另一方面UBEC刚启动的瞬间可能电压不足,飞控十次有一次会出现无法启动。导致flash出错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