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澄星6050的脚架能否换成强度好点的?太软了

楼主(2014-03-31):
网上查了好久,都看不到类似的脚架
原厂的(新版)脚架,太软了,虽然没有摔断,但已经变形,软不拉几,如果不换,迟早会把大齿轮和电机齿轮碰坏。
此脚架和电池仓是一体的。

上图

楼主:
原厂宣传视频: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7143768-5402013801.11.RVwx7j&id=19737210999

弄错了,重新传上来。
看了视频,估计很多新手都会心动吧

网友:
6050的脚架是我用过的小机里相对比较耐用的了,我的2台6050脚架摔机了很多次都没有坏,每次摔变形时我都把脚架扳正就继续使用了。。

网友A:
对于大 陆玩具厂家而言 成本永远是第一位的。
所以: 强度与塑性  从来都不可兼得。
你要强度,炸鸡损毁的几率就大大增加。
我把华坑尔的G-CP改装在6050的机身,就是看上了6050的塑料塑性而不是它的强度。

用了6050的脚架  你就偷着乐吧,            想想几年前玩华坑尔灰机的苦命屌丝们,       现在的不知道福了多少倍啊!

网友:
我直接靠尾翼做了后三点式起落架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大 陆玩具厂家而言 成本永远是第一位的。
所以: 强度与塑性  从来都不可兼得。
你要强度,炸鸡损毁 ...

您的意思我当然明白,软的脚架当然耐摔。
我的意思是太软了,结果就是,轻轻摔下来,就会砸到电机、齿盘和机身其他部位。
跟我的另外一台美嘉欣F47比,强度差一倍啊。F47的脚架硬度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