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朝上?

楼主(2014-03-31):
为什么电机朝上?而不是朝下。朝上桨叶产生的推力吹到碳纤杆上会产生很大的能量损失。转速
越快损失越大,碳纤杆越多能量损失越多。滞空时间那么短的旋翼来说那点能量太重要了。

网友:
我想是为了保持重心在桨下面

网友:
底下那些东西好布置。

网友A:
电机朝上有排气阻力,朝下不是也有因为碳纤管而产生的进气阻力吗?

网友:
隔着瓶子吹蜡烛,没玩过吧?

网友:
不过某些童鞋的设计确实很差,机臂很宽大又很平,风阻可着实影响不少效率
记得有个老外让家里的个种东西飞,割草机神马的,到烧烤炉就折腾了很久,直到挖空降低风阻。。。。。。也够笨的

网友B:
放下面的确可以少点东西挡风。
不过楼主你没玩过X8,你试试相机挂得离中心版近点,看看能拍到多少下层桨叶。而且起落不稳桨叶更易打到地面。所以电机能不朝下尽量不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下面的确可以少点东西挡风。
不过楼主你没玩过X8,你试试相机挂得离中心版近点,看看能拍到多少下层桨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朝上有排气阻力,朝下不是也有因为碳纤管而产生的进气阻力吗?

推的阻力大,吸的小。

网友C:
朝下桨叶会打到脚架,其实朝上朝下效率没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下面的确可以少点东西挡风。
不过楼主你没玩过X8,你试试相机挂得离中心版近点,看看能拍到多少下层桨叶 ...

应该有更好的设计,比如台高桨叶降低机身。云台放前面而不是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朝下桨叶会打到脚架,其实朝上朝下效率没差的

好像没人做过测试。国人缺少这种精神。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有更好的设计,比如台高桨叶降低机身。云台放前面而不是下面。

云台放前面的有,你能放多远?左右180度怎么着也会拍到桨。你这想法是想想而已,可以实际做一下试试就知道我说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没人做过测试。国人缺少这种精神。呵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2754&extra=
请看下这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云台放前面的有,你能放多远?左右180度怎么着也会拍到桨。你这想法是想想而已,可以实际做一下试试就知 ...

云台向前太多影响航角抖动,特别是两 轴云台,其实还可以降低云台高度,

网友:
桨下置完全不是问题,效率确实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754&extra=
请看下这个,呵呵

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是p话 ,土豪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还有种设计。比四轴稳定比6轴8轴灵活。别跟我说你也做过了这种机型。
x四轴两翼在加两轴但不在同一平面上,这两轴高一点与下面四轴有部分桨叶
重叠,从而获得更稳定的抗风能力。又有原来四轴的部分灵活性。有头有尾
更有卖像。期待牛人做做。看好你!

网友:
螺旋桨的风可以为电机散热,对于这样大电流的电机来说发热很严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是p话 ,土豪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还有种设计。比四轴稳定比6 ...

你这个形式飞控不好搞,我想搞套直升机的尾巴,稳定航向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是p话 ,土豪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还有种设计。比四轴稳定比6 ...

其实现在最抗风,稳定性最好的还是X8结构,但就是效率问题,想稳定抗风,不管什么形式,必须牺牲续航时间,小桨,高转速,大负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