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终于把三相变频器驱动成功,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31):
在众多高手的指点下,今天把东西找齐:
一台5千瓦的自耦变压器,一块万用表,一台西门子420(750瓦)变频器,一台cema电动机。

首先把变压器的输出端接市电220V,原来变压器的输入端用两根电线接变频器的任意个输入口,调整旋钮,看到万用表上电压在303伏了。这个时候变频器启动了:

按变频器的启动键,电动机开始了转动,一直调到250hz,电动机运转都很正常。至此测试采用升压来用单相电驱动变频器取得成功,并且升压至需要到300伏以上就行,不需要到380伏。

但是出现了个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自耦变压器在升压到300伏以上(旋钮大概在中间)的时候,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并且明显摸到插座的电线发热,请问高手这是咋回事喃?我这个自耦变压器可是5千瓦的老机器啊,降压工作完全正常。

网友:
输出端接市电220V,降压工作

网友:
你这是当20千瓦用了,这也用不住啊。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吗?
三相变频器的整流电路由桥式整流改成倍压整流,只要电压满足540V左右,三相变频器就可以在单相电下工作了。

网友:
调压器不能反过来使用的,否则,电流时很大的,会烧调压器的。
自耦调压器的输入匝数必须是固定的,不能少,否则会因为铁芯磁密过高,导致电流剧增,发热严重,直至烧毁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吗?
三相变频器的整流电路由桥式整流改成倍压整流,只要电压满足540V左右,三相变频器就可以 ...

问题是咋改呢?

网友:
这样不发热才怪呢,增加线圈吧 ,加总圈数的三分之一圈,电压能到370V.

网友B:
去买个1kVA的控制变压器,初级要有220V、380V的抽头,220V电源接220V绕组,380V的绕组接变频器。控制变压器要220V 1kV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1kVA的控制变压器,初级要有220V、380V的抽头,220V电源接220V绕组,380V的绕组接变频器。控制变压器 ...

我看到市场有可以接220V380V的行灯变压器,符合要求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1kVA的控制变压器,初级要有220V、380V的抽头,220V电源接220V绕组,380V的绕组接变频器。控制变压器 ...

1KVA?真浪费
250W就够了
110V输出,同相串入220中,相当于自耦升压

750W/330V×110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吗?
三相变频器的整流电路由桥式整流改成倍压整流,只要电压满足540V左右,三相变频器就可以 ...

不一定。前提是这台三相变频器,是没有缺相保护电路的。有缺相保护电路的变频器接单相380V是不能正常工作地。通电就报警。

网友:
首先把变压器的输出端接市电220V,原来变压器的输入端用两根电线接变频器的任意个输入口,调整旋钮,看到万用表上电压在303伏了
这样相当于升压使用了,但是这样使用220V电压端的线圈匝数不足,容易烧毁自藕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KVA?真浪费
250W就够了
110V输出,同相串入220中,相当于自耦升压

请教就是一个110v的变压器同相串接在市电上吗?这样就有330v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就是一个110v的变压器同相串接在市电上吗?这样就有330v的电压了?

嗯,220-1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前提是这台三相变频器,是没有缺相保护电路的。有缺相保护电路的变频器接单相380V是不能正常工作 ...

缺相保护很容易搞定

网友A:
只要了解三相检测电路,就很容易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了解三相检测电路,就很容易搞定。

请介绍一下如何搞定?谢谢。

网友:
西门子420变频器输入接线端子:L1,L2/N,L3,其中:L2/N接0线,火线接L1/L3中一个,输入电压用220V变380V的变压器升至380V左右。输出:U,V,W接三相380V电机,变频器功率只有原来的6成左右,220/380的变压器功率也会只有原来的6成左右,接入电机功率要小于变频器和变压器功率,

网友F:
自偶变压器按正常的接法也是可以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偶变压器按正常的接法也是可以升压的。

正常的接法只能从220升到250,还差50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