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4轴安全放电电压

楼主(2014-03-31):
新手,组了个4轴,每次飞6分钟就闪红灯显示没电,电池拿下来测电压3.75左右,想问下在不损坏电池的情况下最底能放到多少v

网友:
3.7V

网友:
3.2都可以,不过不损坏电池不代表不损坏飞机

网友A:
我一般设的报警电压是3.4V,这个看你具体的飞行环境
一般聚合物锂电池的使用电压是3-4.2V
如果你是在很近的目视距离内飞的话可以电压设低一点,一报警马上降落
如果你飞得比较远或者比较高的话,就把报警电压设高一点,报警的时候有时间飞回来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设的报警电压是3.4V,这个看你具体的飞行环境
一般聚合物锂电池的使用电压是3-4.2V
如果你是在很近 ...

谢谢,感觉你的回答靠谱,我在网上查询资料说能放到最低能到2.8v左右,不过我还是线参考你的意见,也配3.4v看看

网友B:
锂电池极限放电电压是2.7V,你这个估计电芯质量太差,内阻太大,电流一大电压就骤降,建议报警电压调到3.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极限放电电压是2.7V,你这个估计电芯质量太差,内阻太大,电流一大电压就骤降,建议报警电压调到3.4V ...

一般动力锂电池最好还是别放那么低
质量差或者放电倍率不够的的电芯的确容易掉电压,我试过一次,一上去就报警,下来又还有4V

网友:
还是3.6吧,为了多飞那么两分钟损失电池寿命不划算。

网友A:
leecaca发表于2014-04-01 23:43:28
还是3.6吧,为了多飞那么两分钟损失电池寿命不划算。
怎么会损失电池寿命呢,一般聚合物锂电池的可工作电压是2.7-4.2V,飞到3V都没问题,只不过在报警后还要留时间降落,如果设到3V报警的话肯定来不及降落了,而且电压下降到低于额定电压之后掉电压的速度会变快,所以一般设的高一些,现在商品聚合物锂电池保护电路的放电截止电压一般都是3V,我弄的电动车锂电池的保护板保护电压也是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损失电池寿命呢,一般聚合物锂电池的可工作电压是2.7-4.2V,飞到3V都没问题,只不过在报警后还要留 ...

恩,有道理,设置稍高的电压应该和寿命无关,只是留足够得时间调整、回航、降落。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