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指向問題

楼主(2014-03-31):
請問机頭指向與地面站顯示指向不一樣正常嗎,已較準指南針與加速计,未搜到星

网友:
不正常吧,, 但差多少? 还有,, LZ的是 2.5.2 还是 2.6? 2.6要注意GPS安裝方向 ....

网友:
gps  没有方向  但gps上的罗盘有方向的  这个N北边对着飞机前方

网友:
不正常,上第9课去

楼主:
我的是2.6相差约55度,用指南量度指向正常,apm標示向机頭

楼主:
就是这样

楼主:
是不是apm 出问题,可以改參数调整嗎

楼主:
我是跟泡泡老師的視頻1步1步设定的,指南針也校準了很多次也是这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