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330 86翼展 副翼用多大的舵机合适

楼主(2014-03-31):
尾平翼 和锤翼用多大的舵机合适

网友:
5G可以胜任

楼主:
副翼也用5克的?

网友A:
做3D动作还是大点的可靠,用8、9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3D动作还是大点的可靠,用8、9克的吧。

ha 电调用多大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ha 电调用多大的合适

要看你的电机,20--30 A的都可以,因为工作条件好,一般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