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泡老师

楼主(2014-03-31):
我的APM2.6 今天给飞机上装了个两轴
舵机
云台
在GPS旁边 飞行的时候由于天气阴没搜到gps信号就使用自稳模式 手动起飞 但飞了一分钟左右飞机突然朝右飞去 不受控制 马上就要撞到墙了 我立马收油门 飞机掉下来了 还好高度不高掉在草上没事
检查了一下 第二次起飞还是没搜到gps信号 手动起飞 飞到5米高左右
电机
突然不转了 直接砸了下来损失一块机架中心板。请问泡泡老师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是gps空中搜到信号导致的吗 还是舵机对gps有干扰导致的

网友A:
应该是APM供电问题,比如3.3V电压不稳。

网友:
我遇到你同样的问题了,我是单独5v稳压供电,开始正常,在空中突然右偏,落下来后,只要舵机信号线一接上去,水平线及罗盘立马烂转。神奇的是放了一晚,居然接上舵机信号又正常了,但是不敢再飞了。虽然log记录都下了,但是这种现象也不知道看哪里。
我估计是3.1.2固件不稳定,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只有重刷固件了。

网友B:
接舵机云台的话 要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