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亚拓 450L尾传动轴长度

楼主(2014-03-31):
本人有一台飞越改装480,不知能不能用这个传动轴,谢谢?

网友A:
尾管和尾轴一起换不就完了,还有尾舵机拉杆,亚拓的死贵,富丽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和尾轴一起换不就完了,还有尾舵机拉杆,亚拓的死贵,富丽的不错

飞越的传动轴质量比较差,现在飞的强度比较大,想换好点传动轴,有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的传动轴质量比较差,现在飞的强度比较大,想换好点传动轴,有更好的推荐吗?

富丽的凑话吧,我感觉一般,但是做工感觉比飞越好,据说,只是听说,能用亚拓的和富丽的长度一样
●450L尾傳動軸桿 x 1
●尾傳動軸齒 x 2
●尾傳動軸承座 x 1
●軸承 MR84ZZ x 1(Φ4xΦ8x3mm)
●450L尾管 x 1(Φ11xΦ12x387mm)
●最大承受扭力:12~14kg.cm
●最大承受扭力:166.68~194.46oz-in
这是亚拓官网看到的

富丽的没找到

网友B:
富力和飞跃一样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力和飞跃一样长

ALZRC - Devil 480 不锈钢尾传动轴杆 D48F12,参数和飞越一样是吗?飞越:尾传动轴杆(Φ3.78xΦ3.98x42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