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80陀螺仪用在600n上怎么设置

楼主(2014-03-31):
现在震动特别大,说明书也好

网友A(2014-05-13):
机体震动大要在机身安装,旋翼头部分校准,调整上找问题,机尾左右晃动先看看是不是陀螺仪感度大了 上下晃动就还是机身,旋翼头问题 总之 问题多都

网友B:
在控上陀螺仪设为自动,感度70-95就行

网友C(2014-07-25):
780用着怎么样》?听说不好调 对飞机震动要求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