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几种电调的好坏!!!!!!

楼主(2014-03-31):
凤凰,蝎子,YGE,这几种160A的电调各有什么优掠,哪位老鸟能给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小菜在TB上看了一下,K电调/凤凰/蝎子这些都挺不错吧!PS:但是都好贵!

网友A:
太帅了!沙发啦!补充一句。最刺激的是K电调,调试不好的话就会烧毁!感觉好刺激!好几千说烧就能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帅了!沙发啦!补充一句。最刺激的是K电调,调试不好的话就会烧毁!感觉好刺激!好几千说烧就能烧坏!

Kontronik 的电调我至今还没听说过因为设置问题烧毁的。。。

网友:
我只是来纠正楼主的,是“优劣”不是“优掠”。。。。。。。

网友:
我认为一等价钱一等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ontronik 的电调我至今还没听说过因为设置问题烧毁的。。。

那你看看K电调的说明说你就知道了~有好多注意事项.弄不好就会弄烧毁

网友(2014-04-30):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K电调的说明说你就知道了~有好多注意事项.弄不好就会弄烧毁

我正在用K120,很好。。
注意事项。。你把电源反接看看什么不烧。

网友(2014-06-20):
YGE没用过,凤凰和蝎子我都觉得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