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固件升级,悲剧了

楼主(2014-03-31):
今天手贱升级了精灵2固件到2.0,中心版固件升级到了1.0.1.24。重新开机之后,H3-2D就不正常了,无法抬头。也没办法校准X1通道,无论怎么摇杆,都没办法搞到-1000。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貌似做了限制,不太明白,楼下解答,帮顶~

楼主:
另外我在2.0的调参软件里看到的IMU好像是1.6版本,不是1.8版本,这个有问题么?

网友A:
完全木有问题~~~
可能你遥控器后面的遥杆与电位器连接松了,你拆开遥控器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木有问题~~~
可能你遥控器后面的遥杆与电位器连接松了,你拆开遥控器检查一下!

昨天我还飞了,一切正常。今晚一升级,X1通道立马不能校准。难道遥控出了问题?

网友:
我升级后没事..一定是硬件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  遥控器的X1  打不到-1000 或者1000  校准后可以  然后掰几次 又不可以了   有时候940  有时候910  有时候1000

网友:
不过没有升级最新的

网友:
晕,升级了,由于没有云台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空看看。

网友:
其他要升级的,全部升级到最新试一下,比方说接收机呀、GCU、电池。。。。。看看调参有没开启云台。。。。。调参默认是不是PHANTOM2VISION。。。如果勾选PHANTOM 2或者其他,云台试不会动的

网友B:
楼主需要先用遥控器调参软件校准遥控器的x1通道行程后再去校准主控调参软件的X1通道

楼主:
今天早上用RC调参软件把遥控器X1校准了。坑爹的软件,上面居然还提示X1通道校准要在PHANTOM的调参软件里去做。其实就应该在RC调参里先把X1调教好,再去PHANTOM的调参软件里再校准。否则从-1000 到 +10000的行程非常短。目前看起来云台正常了。

但是有个疑问,RC调参软件更新RC固件的时候,说PHANTOM的H3-2D的IMU要升级到1.8。可是我在PHANTOM调参软件2.0版本里,只看到IMU版本是1.6,也找不到最新固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这个问题在本周的新版本软件里面可以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用RC调参软件把遥控器X1校准了。坑爹的软件,上面居然还提示X1通道校准要在PHANTOM的调参软件里去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446&extra=page%3D2

我们的案例分享里面有说明校准X1的问题。

网友:
看来没有特别的需求,别轻易升级,以免弄巧成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在本周的新版本软件里面可以升级。

是指IMU的固件版本问题么?目前我是1.6,看不到最新可以升级到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在本周的新版本软件里面可以升级。

为什么有的人的电池升级到了2.0,我的还是1.6呢,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先用遥控器调参软件校准遥控器的x1通道行程后再去校准主控调参软件的X1通道

技术支持说的对,x1通道需要单独的rc调参软件调节,由遥控器直连电脑调节。

网友:
别轻易升级

网友:
标题

我的云台也是,使劲点拨动摇杆可到-1000.云台就正了
俯仰摇杆下的电位器会磨损老化造成阻值发生变化造成一定量的虚位,我认为正常,稍微使劲掰一下摇杆就能使摄像头完全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