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纠结!2520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4-03-31):
为什么我这么纠结,只是因为我没钱

图新鲜买了蝎子2520电机,这下好了,电调没得选了。现在目前有三个电调可选
1,castle edge 50a
2,好盈50a v3
3,黑火 50a lv

第一个选择嘛,大家都懂这个电调好,就是一个编程卡死贵
第二个选择,现在最火的
第三个,k牌的买不起,买个黑火,再搞个k蛋,升级一下,妥妥滴~~

不愿意重复投资,一个好电调要用很久,现在多花钱也可以,好的电调也能更好发挥出电机的性能。,就是希望大家多给建议,直接一步到位。
大家说点实在的,上面三个具体对比一下,让小弟不再纠结
听说花牌要有新动作了,谁给个消息,我好再等等,再纠结一下

网友A:
哪个贵买哪个不后悔! 楼主都发帖了,那就不用纠结贵的肯定错不了。

网友B:
好盈吧,不是宣传定速堪比k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吧,不是宣传定速堪比k牌吗

qjc前辈,要说实话啊,堪比k牌,只是宣传,要看疗效,喜欢听实话

网友C:
目前2520配v3好像只有一个人能爽飞我都没法只能飞非定速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2520配v3好像只有一个人能爽飞我都没法只能飞非定速模式了

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喜欢科普
为什么你只能飞定速呢?看科普视频上,设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qjc前辈,要说实话啊,堪比k牌,只是宣传,要看疗效,喜欢听实话

因为我还没下单,也不好评价,但是看重32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贵买哪个不后悔! 楼主都发帖了,那就不用纠结贵的肯定错不了。

米准备了,就是太贵下不了手,让大家给给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还没下单,也不好评价,但是看重32khz

前辈您现在用什么啊?32k?我到现在都不理解这个频率有什么实质意义,只知道越高越顺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您现在用什么啊?32k?我到现在都不理解这个频率有什么实质意义,只知道越高越顺滑。

现在仍在使用35x,缓启动舒服。之前一直不觉得有必要换电调,现在决定下一个尝试v3。驱动频率高了就是控制更精确,好比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区别。

网友D:
V3可以,就是设置麻点,要定速标定的,按官网教程标定过转速,比较正常.
一开始没标定转速直上定速存储模式,转速快得惊人,一块花牌1500MHZ 30C电池分多钟放完电,下来电机电调超热。。。

网友:
模型这东西是玩的,没必要纠结,按自己的能力来吧!

网友E:
钱够就凤凰 还没听说不好的

网友F:
哥们,凤凰没怎么用过,不过还是不错的,
铂金v3,现在性价比很高的东西,不过2520,电调必须设置5度进角,8khz,这种电机温度很正常,更暴力,现在我在使用,电机耗电,这就不说了,不过这样设置是最省电最低温,最合理。
黑火电调,我有朋友因为兼容问题烧了一个,2520这种新电机和黑火的有些不兼容,毕竟黑火是copy  k电调的。建议v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仍在使用35x,缓启动舒服。之前一直不觉得有必要换电调,现在决定下一个尝试v3。驱动频率高了就是控 ...

35x可以驱动2520吗?
之前用过亚拓的电调,感觉缓启动真的一流,定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V3可以,就是设置麻点,要定速标定的,按官网教程标定过转速,比较正常.
一开始没标定转速直上定速存储模 ...

好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钱够就凤凰 还没听说不好的

挣钱累,花钱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凤凰没怎么用过,不过还是不错的,
铂金v3,现在性价比很高的东西,不过2520,电调必须设置5度 ...

非常感谢提示,你说的黑火烧毁是软件问题,官网有提到过,需要用k蛋升级到1.08版本,就是那个蛋太tmd贵了,真是蛋疼铂金v3 VS edge 50a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提示,你说的黑火烧毁是软件问题,官网有提到过,需要用k蛋升级到1.08版本,就是那个蛋太tmd贵了 ...

凤凰电调,我没怎么使用过,不过也据说是不错的产品,不过和v3比较,性价比还是v3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