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X4枪控评测,交作业了

楼主(2014-03-31):
天地飞X4枪控评测,交作业了

发射器软件版本号:00001122

>>>>>>>>>>>>>>>>>>>>>>>>>>>>>>>>>>>>>>>>>>>>>>>>>>>>
拉距测试:
城市环境下正常使用,接收器天线在车壳内部。
有效距离330米,超过330米开始有卡顿,460米时失控。

>>>>>>>>>>>>>>>>>>>>>>>>>>>>>>>>>>>>>>>>>>>>>>>>>>>>
天地飞X4与Futaba 4PK功能对比

每个功能的第一行为4PK功能,第二行为天地飞X4的菜单项。

1 REV 舵机正反向功能
初级设置 -> 正方设置

2 SUB-TRIM副微调
初级设置 -> 辅助微调

3 EPA 舵角调整
初始设置 -> 行程设置

4 ACCEL 油门动作加速功能
油门 -> 油门加速

5 F/S 失控保护
初始设置 -> 失控保护

6 ST.EXP 转向感度指数
方向 -> 指数曲线

7 TH.EXP 油门曲线
油门 -> 指数曲线

8 ST.SPD 转向速度
方向 -> 方向延迟

9 TH.SPD 油门速度
油门 -> 油门延迟

10 START 加速防滑功能

11 熄火功能
高级设置 -> 油门模式 -> 油门关断

12 ABS 防刹车轮胎锁死功能
高级设置 -> A.B.S.

13 BRAKE 刹车混控功能
高级设置 -> 刹车混控

14 BOAT 船舶模式

15 THMOD 油门模式
高级设置 -> 油门模式 -> 中点刹车

16 IDLUP 怠速提速功能
高级设置 -> 油门模式 -> 怠速提速

17 PMIX1,2 混控程式
高级设置 -> 编程混控

18 SWTCH 功能选择开关
高级设置 -> 功能选择

19 TIMER 计时器
初级设置 -> 定时器

20 LAP-L 圈数列表
初级设置 -> 圈数列表

21 M-SEL 模型选择
模型信息 -> 模型选择

22 NAME 模型名称设定
模型信息 -> 模型命名

23 M-COPY 模型复制
模型信息 -> 模型复制

24 M-RES 模型初始化
模型信息 -> 出厂设置

25 MENU-T 目录类型选择

26 DTTRN 资料交换

27 ADJST 修正功能
系统设置 -> 校准

28 VIBRA 震动功能

29 D/R 双重比率
方向 -> 大小动作

30 方向盘左手使用改装、摇臂角度调整。
支持摇臂、方向盘左右手更换,无摇臂方式,调节摇臂角度。

>>>>>>>>>>>>>>>>>>>>>>>>>>>>>>>>>>>>>>>>>>>>>>>>>>>>

发射器耗电情况:
1 正常模式下,关掉显示屏背光 165mA, 开背光 180mA.
2 模拟器模式下(关掉高频头), 关掉背光 44mA, 开背光 59mA.
耗电电流与供电电压无关,初步判断发射器使用的是线性稳压模块。也就是说使用1S的锂电给发射器供电是效率比较高的方式。
低于 3.7V, 发射器报警。当电压下降到 3.3V 以下时,显示屏开始变暗,3.0V 时显示屏不显示。

接收器耗电情况:
55mA。在 4.9V - 6.1V(没敢再加高电压)范围内,耗电电流稳定。
当电压低于 4.9V 时,红色报警灯闪烁。

接收器尺寸:35mm * 21mm * 11.6mm

>>>>>>>>>>>>>>>>>>>>>>>>>>>>>>>>>>>>>>>>>>>>>>>>>>>>

PWM信号输出:

普通模式与高速模式:

1 接收器模拟舵机输出模式, PWM周期 22ms, 信号电压 3.4V, 默认参数下 1ms -2ms 宽度.

2 接收器数字舵机输出模式, PWM周期 3.6ms, 信号电压 3.4V, 默认参数下 1ms-2ms 宽度.

>>>>>>>>>>>>>>>>>>>>>>>>>>>>>>>>>>>>>>>>>>>>>>>>>>>>

关于拉距,说明书上的是100米。
到目前为止(2014.03.31)受场地限制,只测了120米可视距离。在这个距离内正常。2014.04.05 在公路边做了拉距极限测试,可靠距离是330米。

2.4G无线芯片使用的是 CYRF6936。
SPEKTRUM 遥控器 DSM2 接收器使用的也是同一芯片。

>>>>>>>>>>>>>>>>>>>>>>>>>>>>>>>>>>>>>>>>>>>>>>>>>>>>

改进建议:

1 重新校对说明书,更正错别字。作为一款向 Futaba 4PK 看齐的产品,说明书也应很严谨。
说明书21页,有一个错字,会误导人。
“6、接收机蓝色指示灯恒亮,即对码操作完成;”,其中“蓝色”应为“绿色”。

2 系统设置 -> 背光灯
当模式选择为:“开启”或“关闭”时,下面的“时间”项建议可隐藏不显示,以免误导。

3 模型信息 -> 模型选择
编号后面的数字,能否从 1 - 40,而不是 0 - 39。虽然对于程序员来说,序号是从 0 开始。
另外,在模型选择显示 M 1, M 2 这样的字眼,在主界面就变成 M01, M02 了,如果能统一一下会更好。

4 模型信息 -> 模型命名
建议名称允许使用空格。
如果考虑到使用空格后,在主界面显示模型名不好看,可以考虑使用空格后,主界面的文件名居中显示。

5 初始设置 -> 数码微调
默认情况下,使用DT1,DT2动一下数值变动5,而数码微调滚轮动一下是2。5和2是不能相互整除的。
这样就出现问题,对于数学学得不好的同学,如果在改数码微调时想改回到 0,则需要花费一些功负才能改成功。
建议,数码微调的滚轮动一下,数值变动1,而不是2.

6 指数曲线等需要用到滚轮操作的子菜单项。
例如,在调整比率时,如果拨动滚轮时用力略大一些,会按下滚轮。这时会退出数值编辑状态。
建议修改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滚动滚轮的同时(例如:最后一次滚动滚轮50ms以内)按下了滚轮,则忽略按下操作,而执行数值修改,不退出修改状态。

7 接收器排针。
现在是2.54mm间距的标准排针,每3组排针间隔一小段空隙。这样,当在1,2,3通道都插入Futaba头后,1与3通道的2个Futaba头会略向外挤的而看上去不是与接收器垂直。
如果改为使用定制的 2.8mm 左右的 Futaba 兼容排针,会有明显改善。

8 增加模拟器接口。
这样切换到 DISP ON 模式下时,可以使用模拟器。

>>>>>>>>>>>>>>>>>>>>>>>>>>>>>>>>>>>>>>>>>>>>>>>>>>>>

玩儿车视频:

网友:
有妹子 此帖要火,先占楼

网友:
这份作业教的真心寒

网友:
天地飞X4飘过

网友(2015-04-10):
我的天地飞X4接数字舵机会抖舵(不是吱吱响那种抖,是明显看到舵机在摆动),但接模拟舵机不会抖。你们的X4有这个现象吗?

网友(2015-10-04):
楼主请教你一个问题,淘宝上有个卖家买X4控的锂电 是2S的,说7.4V可以用没问题,可是明显超过了啊  会烧控吗